楼主(2012-08-30):
关于矩形PLC计数器使用问题

N80的计数器分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计数器两种计数器。(计数器非高速计数器,输入脉冲速度不应超过用户梯形图的循环速度)

上数计数器 UCTR

指令说明:

  上数计数器的动作系利用外部输入的脉冲变化来驱使计数器的动作,在输入控制上籍由脉冲的输入变化可激活计数、停止计数及清除计数值等动作。指令的输出可以表示出计数是否已经到达预设的计数值。

节点说明:

  上节点:计数器的设定值  下节点:目前累计的计数值

输入控制说明:

  I1:计数控制 当I1有-“OFF”->“ON”的变化时,计数值加1

  I2:计数累加值清除控制 低电平动作,当动作时(即0)计数器累积值清除为0;

功能输出说明:

  01:计数到输出  =1,计数累加值=设定值; =0,计数累加值<设定值;

  02:与01输出相反

例程一:加减计数器

加减计数器梯形图
梯形图说明
功能:10001上升沿时计数器加1,10002上升沿时计数器减1。

该程序用来实现一个加减计数器,动作过程如下:

S1:10001每输入一个上升沿,计时寄存器41000加1;

S2:10002每输入一个上升沿,计时寄存器41000减1;

S3:当计数值到达上限后,自动回零;

加减计数器波形图示

网友A:
说得很专业呀

楼主:
关于矩形科技STEP步进指令的应用
功能块功能说明

步进指令 STEP

STEP

指令说明:

  步进指令相当于一个步进开关,可根据条件跳转至任意步,步进步数必须为16的整数倍。

节点说明:

  上节点:步进基准寄存器

  中节点:步进长度

  下节点:位输出

输入控制说明:

  I1:动作控制     输入动作时(、) 执行指令功能。

功能输出说明:

  01=I1;

  O2=0;

  O3=0;

例程一:按顺序(步骤)控制示例:

步骤控制 梯形图
梯形图说明

功能:步进执行指令,步骤顺序控制

该程序用来实现一个步骤顺序,动作过程如下:

S1:PLC运行时,基准寄存器43000为0,触发00193为ON,步进指令总共执行16步。此时00193开始的连续16个中间继电器变量被占用。00193为步进0.

S2:00193作为步进1的执行条件,当10001为ON时,将1赋值给43000,此时执行第一步,00194步进1由OFF变为ON,同时00193由ON变为OFF.执行步进1步骤。

S3:00194作为步进2的执行条件,当10002为ON时,将2赋值给43000,此时执行第二步,00195步进2由OFF变为ON,同时00194由ON变为OFF.执行步进2步骤。

S4: 00195作为步进3的执行条件,当10003为ON时,将3赋值给43000,此时执行第二步,00196步进3由OFF变为ON,同时00195由ON变为OFF.执行步进3步骤。

S5: 以此类推,以下步骤由基准寄存器43000赋值为多少,执行第几步,可以直接跳跃执行,例如,可以将43000等于1时候,直接赋值10给43000,此时执行第十步,00203由OFF变为ON ,00194由ON变为OFF。

例程一:手动、半自动、自动转换示例:

手自动转换 梯形图
梯形图说明

功能:步进执行指令,手动、半自动、自动控制

该程序用来实现一个手自动控制,动作过程如下:

S1:PLC运行时,基准寄存器43100为0,触发00225为ON,步进指令总共执行3步。此时00225开始的连续3个中间继电器变量被占用。00225为步进0.

S2:00225作为步进1的执行条件,当01100为ON时,将1赋值给43000,此时执行第一步手动控制。在执行手动控制前,需将半自动或自动控制程序复位。

S3:00225作为步进2的执行条件,当01101为ON时,将2赋值给43000,此时执行第二步半自动控制。在执行半自动控制前,需将手动或自动控制程序复位。

S4: 00225作为步进3的执行条件,当01102为ON时,将3赋值给43000,此时执行第三步自动控制。在执行自动控制前,需将半自动或手动控制程序复位。

楼主:
矩形科技PLC N80系列定时器应用
功能块功能说明

   N80的定时器分为1、0.1、0.01、0.001S四种时基的定时器。下面是秒定时器的使用说明。

1秒钟定时器 T1.0

指令说明:

  定时器以1秒为计时单位,每经1秒定时器即累计时1,在控制动作方面,外部信号可激活计时、停止计时、清除计时等动作。指令输出方面可以表示计时的状态是否计时到达设定值。

节点说明:

  上节点:定时器的设定值  下节点:目前累计的计时值

输入控制说明:

  I1:动作控制 输入动作时()执行计时功能

  I2:计时累积值清除控制低电平动作,当动作时(即0)定时器累积值清除为0;

功能输出说明:

  01:计时到输出  =1,计时累加值=设定值; =0,计时累加值<设定值;

  02:与01输出相反

例程一:脉冲定时器TP时序(单稳态)

脉冲定时器梯形图
梯形图说明
功能:每来一个上升沿,输出一个设定时间宽度的脉冲

该程序用来实现一个脉冲定时器TP的功能,动作过程如下:

S1:当10001闭合后,计时寄存器41000每0.1S累加一次,此时00001同时输出为ON;

S2:当定时时间到了后(5s),定时器的计时寄存器41000停止累加,00001输出OFF;

S3:当10001断开后,计时寄存器41000清零,不计时,此时00001输出为OFF;

脉冲定时器TP波形图示

例程二:接通延时开关

接通延时开关梯形图
梯形图说明
功能:当输入导通后延时一个设定时间导通

该程序用来实现一个延时开关的功能,动作过程如下:

S1:当10001闭合后,计时寄存器41000每1S累加一次,此时00001输出为OFF,00002输出为ON;

S2:当定时时间到了后(10S),定时器的计时寄存器41000停止累加,00001输出ON,00002输出OFF;

S3:当10001断开后,计时寄存器41000清零,不计时,此时00001输出为OFF,00002输出为ON;

接通延时开关波形图示

例程三:断开延时开关

断开延时开关梯形图
梯形图说明
该程序用来实现一个延时开关的功能,动作过程如下:

S1:当10001闭合后,计时寄存器41000清零,不计时,此时00001输出为OFF,00002输出为ON;

S2:当10001断开后,定时器的计时寄存器41000开始0.1s累加一次,00001输出OFF,00002输出ON;

S3:当定时时间到了后(5S),定时器的计时寄存器41000停止累加,00001输出ON,00002输出OFF;

断开延时开关波形图示

例程三:定宽脉冲

定宽脉冲梯形图
梯形图说明
功能:输出固定周期的脉冲方波,脉冲的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

该程序用来实现一个定宽5S的脉冲功能,动作过程如下:

S1:当上电后,计时寄存器41000开始计时,此时00001输出为OFF;

S2:当定时时间到了后(5S),00001输出ON,保持一个扫描周期的宽度后清41000;

S3: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

定宽脉冲波形图示

 附注:

注1:10001的操作是通过强制来实现的。

注2:所有定时器的设定值必需大于1时定时时间才是准确的。

注3:时钟有1s、0.1s、0.01s、0.001s四种,每一种的使用方式都是一致的。

楼主:
矩形N80系列PLC通过GPRS远程编程与调试示例
N80系列PLC设置

N80系列PLC设置

1、矩形N80系列M44MAD本机自带RS232串口和RS485通讯接口,带以太网通讯接口,支持开放式Modbus RTU协议,支持Modbus TCP协议。
2、PLC配置中COM1作为RS232串口和GPRS模块的通讯端口,通讯协议为Modbus RTU协议。

站地址:1 波特率:19200 奇偶校验:偶校验 数据位:8 停止位:1

    GPRS模块设置(这里以宏电GPRS模块为例)

宏电GPRS模块设置

定义宏电模块与串口连接:
  1、模块配置接线

              RX(2)————黄色                                Vin+(12)————DC24+

 模块接线端口 TX(3)————橙色   配置线          模块接线端口                     开关电源

              GND(10)———黑色                                GND(11)————DC24-

定义宏电配置连接
  1、配置之前请确保模块与电脑连接正常,配置之前请勿上电。

  2、打开宏电管理工具,点击“连接设置”如下图所示:

  3、连接设置,串口号:COM1(根据电脑串口号设置)

                波特率:115200(根据所购买模块通讯波特率设置)

                登陆密码:admin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认按钮)

  4、如何连接,1>、首先“打开串口”,然后点击“连接DTU”,立即给GPRS模块上电。

              2>、等待一会后,会在状态栏内查看,登陆DTU成功等信息。

  5、参数设置:   1、点击RTU连接设置参数:设置完成后,需点击“全选/全不选”按钮,全部选择上。

                     波特率:19200(与PLC波特率一致)

                     数据位:8(与PLC数据位一致)

                     停止位:1(与PLC停止位一致)

                     校验位:EVEN(偶校验,与PLC校验位一致)

                     最大包长:1024

                     数据包间隔时间:300

6、参数设置:   1、运行参数:设置完成后,需点击“全选/全不选”按钮,全部选择上。

                     DTU标识:15912345008(根据要求设置)

                     启用调试信息输出:DIS

                     IP通道上线方式:AUTO

                     IP通道唤醒方式:SMS+CALL+DATA

                     下线时间:0

                     下线检测方式:IDLE

7、参数设置:   1、单通道参数:设置完成后,需点击“全选/全不选”按钮,全部选择上。

                     DSC的端口:10080(此端口需是自定义端口,目前矩形PLC软件只支持10080端口)

                     DSC的域名:yishenglingxia.vicp.net(域名,需自己申请一个域名,如需稳定的需购买)

              2、全部设置完毕后,请点击全选按钮,然后点击设置参数按钮,设置完成后,弹出设置成功对话框。点击重启DTU按钮,完成设置。

宏电GPRS模块与PLC连接

定义GPRS模块与PLC连接:
  1、模块配置接线

               RX(2)————3(九芯母头)                                         Vin+(12)————DC24+

  模块接线端口 TX(3)————2(九芯母头)   PLC COM1串口端         模块接线端口                        开关电源

               GND(10)———5(九芯母头)                                         GND(11)————DC24-

    路由器设置

路由器如何设置

 查看电脑IP地址
       1、首先:点击本地连接状态中,支持内查看IP地址:192.168.1.160

        2、电脑需连接到互联网中。

 设置路由器内端口映射
       1、在路由器内有一个端口映射功能,需要在此设置端口转发功能,这里以飞鱼星设备为例进行设置,别的路由器请参考(虚拟服务器内的转发规则)

        必须设置的参数如下所示:1、外部端口:10080(即宏电模块内设置的端口号,编程软件需开发此端口与PLC连接)

                               2、内部IP:192.168.1.160(本地连接内IP地址)

                               3、协议:TCP/UDP

                               4、映射线路:任意。

                               5、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设置路由器内  域名
       1、在路由器内有一个动态域名设置,需要在此设置申请的个人域名账号及密码,这里以飞鱼星设备为例进行设置,别的路由器请参考(动态域名设置功能)

        必须设置的参数如下所示:1、选择服务类型(发生壳)

                               2、用户名:个人申请的域名

                               3、密码:个人申请的密码

                               4、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通过GPRS软件下载程序到PLC内:

如何通过GPRS软件将程序下载到PLC内

 下载程序到PLC内
       1、首先:请再次确认GPRS模块与PLC是否连接好。

        2、请确认GPRS模块内是否插入SIM卡(SIM必须开通GPRS功能)、GPRS模块是否安装天线。

        3、GPRS模块与PLC是否上电。

        4、确认软件是否开放10080端口,且具有GPRS下载专用软件(VLadder GPRS)

        5、笔记本上必须有RS232串口,且串口修改为COM1口。

 启动GPRS远程模式:在控制器内,选择“启动GPRS远程模式”,软件将自动连接到GPRS模块上,连接上后弹出对话框:

 DTU连接成功:DTU连接成功,弹出对话框“DTU连接成功,现在您可以进行远程操作了!”,点击“OK”按钮,进入下一步操作!

 切换串口模式:在控制器内,点击“保存到PLC...”,弹出对话框,请选择“NO”按钮,这时候,PLC软件将自动将程序下载到远端的PLC内。

 停止PLC:连接成功后,软件弹出停止PLC对话框“PLC正在运行,停止PLC或者取消下载”,点击“YES”按钮。

 写入FLASH:程序下载过程中,软件弹出对话框“现在将程序写入FLASH”,点击“YES”按钮。

 运行PLC:下载完成后,弹出对话框“PLC被迫停止,运行PLC”,点击“YES”按钮。

 进入在线模式:PLC运行后,弹出对话框“下载完成,进入在线模式?”,点击“YES”按钮。在此模式下,用户可以远程调试及监控PLC程序,也可远程在线编程及修改程序。

 PLC离线:当用户完成在线监视及编程时,点击控制器内的“PLC离线”。

 与DTU断开连接:PLC离线之后,用户需在控制器内,点击“停止GPRS远程模式”,弹出对话框“已经断开与DTU的连接”。完成远程GPRS编程与调试。

网友B:
支持国产,上周深圳高训中心还有讲师讲矩形的PLC呢!

楼主:
感谢管理员,我们将继续勇往直前,做好产品,为中国制造业做点事情。

楼主:
矩形N80系列PLC通过以太网远程编程与调试示例
N80系列PLC设置

N80系列PLC设置

1、矩形N80系列M44MAD本机自带RS232串口和RS485通讯接口,带以太网通讯接口,支持开放式Modbus RTU协议,支持Modbus TCP协议。
2、PLC配置中RJ45作为以太网接口和组态王软件的通讯端口,通讯协议为Modbus TCP协议。

IP地址:192.168.1.174 端口号:502 站地址:1

    PLC以太网连接

以太网连接

PLC与从站设备连接采用标准RJ45接口【即日常标准上网线接口】,接头接线方式如下所示:
  1、线的排列顺序:左手拿线,线头朝外,顺序是从左到右数。右手拿插头,金属簧片朝上插入线芯。

  2、排线顺序为: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如何修改IP地址

定义PLC IP地址的设置: 在控制器内,点击“刷新IP地址配置表”,弹出对话框:

定义PLC IP地址的设置: 弹出对话框内修改IP地址,IP地址:192.168.1.174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

    路由器设置

路由器如何设置

 查看电脑IP地址
       1、首先:点击本地连接状态中,支持内查看IP地址:192.168.1.160

        2、电脑需连接到互联网中。

 设置路由器内端口映射
       1、在路由器内有一个端口映射功能,需要在此设置端口转发功能,这里以飞鱼星设备为例进行设置,别的路由器请参考(虚拟服务器内的转发规则)

        必须设置的参数如下所示:1、外部端口:502(PLC固定端口号)

                               2、内部IP:192.168.1.174(PLC设置IP地址)

                               3、协议:TCP/UDP

                               4、映射线路:任意。

                               5、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设置路由器内  域名
       1、在路由器内有一个动态域名设置,需要在此设置申请的个人域名账号及密码,这里以飞鱼星设备为例进行设置,别的路由器请参考(动态域名设置功能)

        必须设置的参数如下所示:1、选择服务类型(发生壳)

                               2、用户名:个人申请的域名

                               3、密码:个人申请的密码

                               4、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通过以太网软件下载程序到PLC内:

如何通过以太网软件将程序下载到PLC内

 下载程序到PLC内
       1、首先:请再次确认PLC模块连接到路由器上。。

        2、请确认路由器是否开放PLC端口及IP地址链接。

        3、PLC是否上电。

        4、确认软件是否开放502端口。

        5、如果路由器需MAC地址绑定,则需要将上网电脑及PLC模块MAC地址绑定到路由器上。

 内网连接以太网设置:(如果只是在内网中通过以太网对PLC编程调试,只需将PLC的IP地址输入到以太网设置内即可)
 在“项目”---“设置”---“PC通信类型选择”内,选择“以太网”,在以太网设置内输入:192.168.1.174(用户对PLC设置的IP地址)。

 外网以太网那个设置:如果用户需远程对PLC进行以太网编程调试,可以设置域名或外网IP输入到以太网设置内即可远程编程与调试。
 在“项目”---“设置”---“PC通信类型选择”内,选择“以太网”,在以太网设置内输入:yishenglingxia.vicp.net(用户申请的域名)。

 下载程序到PLC:在控制器内,点击“保存到PLC...”,这时候,PLC软件将自动将程序下载到远端的PLC内。

 输入密码:连接成功后,软件弹出停止PLC对话框“密码”,在密码输入框内输入:RECT(不区分大小写)点击“确认”按钮。

 停止PLC:连接成功后,软件弹出停止PLC对话框“PLC正在运行,停止PLC或者取消下载”,点击“是”按钮。

 写入FLASH:程序下载过程中,软件弹出对话框“现在将程序写入FLASH”,点击“是”按钮。

 运行PLC:下载完成后,弹出对话框“PLC被迫停止,运行PLC”,点击“是”按钮。

 进入在线模式:PLC运行后,弹出对话框“下载完成,进入在线模式?”,点击“是”按钮。在此模式下,用户可以远程调试及监控PLC程序,也可远程在线编程及修改程序。

 PLC离线:当用户完成在线监视及编程时,点击控制器内的“PLC离线”。

网友C:
知道“矩形PLC”的品牌,顶帖支持一下!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矩形PLC是不是牌子叫矩形。

楼主:
是的,矩形PLC的是国内自主研发的PLC,品牌是 矩形  LOG为 RECT,可以到我们的网站www.plcstar.com上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矩形PLC的是国内自主研发的PLC,品牌是 矩形  LOG为 RECT,可以到我们的网站www.plcstar.com上看看。

看到了,刚注册不久的商标哦。不错,期望着你们发杨光大。
http://www.plcstar.com/plcstar/news/271.html

楼主:
矩形科技PLC逻辑指令介绍

视频介绍  PLC逻辑指令编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5zdOazqZh38/

网友F(2022-10-15):
矩形V80 PLC还可以上传时让程序损坏的特点,讲讲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