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A316J驱动脉冲11脚输出后经俩只稳压管对接到IGBT的G E,问有一只稳压管揭穿了把它拆了不接行不行,要接的话用什么型号的管子,原管子没型号,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那两只管子是否是同极性对接的?还有你那是台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B:
2个16V稳压管反向串联的,使IGBT的G E电压不超过16V,保护IGBT的

网友A:
 即正负电压钳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