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一直有一个问题 380V 每两相线电压是 多少? 如果是220的话可以接出两线直接去连接220v额定电压的风扇吗?
 还有就是 用摇表测绝缘时不小心测成了电源线 后果是什么?谢谢 菜鸟在此膜拜了

网友A:
加根N线,原来的两根380V相线与N线构成两个220V
如果没有N线,加个380/220V变压器

网友B:
风扇用二个规格完全相同的串联,接到380V也可以;

网友C:
如果用500伏甚至更高的摇表去摇电源线。某些对电压敏感的设备会损坏。

网友D:
AC380V指的就是线电压。用万用表测,也是380V。380V线电压不能接220V的用电设备!绝对不允许。

摇表测到火线了,那就是挨电呗。电你没商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C380V指的就是线电压。用万用表测,也是380V。380V线电压不能接220V的用电设备!绝对不允许。

摇表测到火线了,那就是挨电呗。电你没商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C380V指的就是线电压。用万用表测,也是380V。380V线电压不能接220V的用电设备!绝对不允许。

摇表测到火线了,那就是挨电呗。电你没商量。
而且千万不要把电源线并起来量

网友G:
“380V 每两相线电压”,不同的相,线电压是380V;
“如果是220的话”,220V是一根相线(火线)和中性线(零线)之间的电压,单相~220V的用电器,即如此使用。

在用摇表摇测(导线)绝缘时,是在断电情况下进行;
并如3楼所说,有的用电设施不能在未采取相关措施的情况下摇测绝缘,或者摇测(导线)绝缘时断开用电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