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大连CAK6150,广数980系统,配广数075D电机,DA98B驱动器。机床加工时机床拖板不能准确回到原位,导致Z向尺寸产生累计误差,一个零件差3丝,两个零件就6丝,累积越来越大。机床未可靠接地,Z向驱动器p脉冲时好时坏,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坏时表现就是Z向尺寸累积误差。驱动器及伺服电机已经更换后,数据线也Z、X调换过,还是有丢脉冲现象。急盼指导

网友A:
这种情况是程序问题了。回原点时用了脉冲指令,而不是用的回原点指令。要厂家改一下程序。

网友B:
da98参数错误,电子齿轮比

楼主:
谢谢指导!
关键是它在更换驱动器及伺服电机后,用一个简单程序连续模拟车削20多次,脉冲正常。后来又出现脉冲不对,拖板不回原位。将系统到驱动的线,重新拔插后正常。再连续模拟车削20多次,中间出现脉冲不正常及拖板不回原位,从重新拔插电缆后正常了。另外一台宝鸡的数控加工程序和本机一样,它能正常工作。不知是否可能是信号干扰?跟没有接地是否有关联?但是宝鸡的数控车一直能正常工作。

网友C:
机械传动系统检查了吗?

楼主:
机械部分很好,检查过了

网友D:
数控车床维修不是很懂,不过我研究的是机械部分的分析和优化,那天看到工程部同事那有本维修的书,应该还不错,因为我们厂的机床的问题,他们部门都是直接自己处理的,希望有用

http://s.click.taobao.com/t_8?e=7HZ6jHSTbIcdQk15UDojbNQdTt3LqlZMxX2UQ2vun9onng%3D%3D&p=mm_31914359_0_0

网友E(2012-10-11):
高级问题呀,没有遇到过,感觉像是调试过程中的问题呀,看看系统说明书里面有没有答案吧。
支持,等待正确答案。

网友F:
这个你应该先确认是系统问题还是程序问题。系统问题可以测量Z轴跑位来判断,比如手摇跑100mm,再用卡尺测量一下,系统问题会累计误差。程序问题的话,一般是坐标系便宜引起……

网友G(2012-12-02):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和/或编码器电缆线有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