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功能块功能说明

串口自由通讯协议发送、接受

XMT

指令说明:

  本功能块执行了自由通讯协议的数据通讯功能,可通过RS232或RS485接口对外发送数据及接收应答数据。

节点说明:

  上节点:发送数据长度及数据;

  中节点:接收数据长度及数据;

  下节点:参数区;

输入控制说明:

  I1:动作控制     输入动作时()执行此指令,命令只有在0->1时才触发通信动作, 直到结束。

  I2 I3 :选择操作的串口号;

功能输出说明:

  01:指示指令执行情况,= 1,表示命令已经执行成功;

  02:指示指令的工作状态,=1,正在工作;

  O3: 错误指示, = 1,代表命令执行失败。可能参数有误、传输错误或其它,请参看错误信息说明;

例程一:PLC 1#RS485 与从机设备通讯示例;

从站设备通讯参数设置

1、从站设备具有RS485通讯接口,需要提供通讯协议格式。
2、从站设备通讯参数设置如下所示。

站地址:1 波特率:9600 奇偶校验:无校验 数据位:8 停止位:1

PLC与从站设备通讯线连接

1、32点以下PLC与从站设备通讯连接;
           485+ ———— 485+

     PLC端                   从站设备

           485- ———— 485-

2、32点以上PLC与从站设备通讯连接:

                  COM2(九芯母头)2脚 ———— 485+

     PLC端(串口2)                                 从站设备

                  COM2(九芯母头)3脚 ———— 485-

PLC 1#RS485与从站设备通讯参数设置
梯形图说明
功能:设置PLC 1#485与 从站设备通讯参数,动作过程如下:

S1:当PLC(09925为ON上电初始化)运行时,设定 变频器通讯参数。

S2: 设置参数需与从站设备一致。

   40981 【1】 变频器站地址为 1

   40982 【3】 变频器波特率:9600

   40983 【2】 变频器校验:无校验

   40984 【2】 变频器停止位:1位停止位

S3:SADDR设置PLC通讯串口;

    #1为RS232通讯串口1;COM1

    #2为1#RS485通讯串口2;COM2

    #3为2#RS485通讯串口3;COM2

    #4为3#RS485通讯串口4;COM2

触发变频器通讯脉冲
梯形图说明

功能:触发变频器通讯脉冲,动作过程如下:

S1: 每0.4秒一个脉冲,触发00102上升沿脉冲信号

S2: 00102为ON时,每0.3秒一个脉冲,触发00101上升沿脉冲信号

S3: 00101为ON时,每0.3秒一个脉冲,触发00103上升沿脉冲信号

通过通讯控制变频运行\停止
梯形图说明
功能:通过PLC通讯启动或停止变频器,动作过程如下:

S1: 当00100为ON时,触发变频器正转启动命令:01 06 20 00 00 12

S2: 当00104为ON时,触发变频器反转启动命令:01 06 20 00 00 22

S3: 当00105为ON时,触发变频器停机命令:    01 06 20 00 00 01

S4:41001 为站地址:    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1002 命令码:      0006H【十六进制】写命令

   41003 地址高位      0020H【十六进制】地址高位

   41004 地址低位      0000H【十六进制】地址低位

   41005 数据高位      0000H【十六进制】数据高位

   41006 数据低位      0012H【十六进制】数据低位

    CRC功能块:

    上节点:计算数据的首地址->41001

    中节点:存储CRC结果首地址-41021

    下节点: 计算数据长度->#6

设置变频器运行频率
梯形图说明

功能:通讯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动作过程如下:

S1:当PLC运行时,00504为ON时,41057赋值30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30HZ。

S2: 当PLC运行时,00505为ON时,41057赋值35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35HZ。

S3:当PLC运行时,00506为ON时,41057赋值40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40HZ。

S4:当PLC运行时,00507为ON时,41057赋值45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45HZ。

S5:当PLC运行时,00508为ON时,41057赋值50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50HZ。

S6:当00102为ON【0.4秒上升沿触发】时,设置通讯功能码:01 06 20 01

   41031 为站地址: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1032 命令码:  0006H【十六进制】写命令

   41033 地址高位  0020H【十六进制】地址高位

   41034 地址低位  0001H【十六进制】地址低位

   将41057 设定频率 分解到 41035   41036内。

   41035 数据高位

   41036 数据低位

    CRC功能块:

    上节点:计算数据的首地址->41031

    中节点:存储CRC结果首地址-41025

    下节点: 计算数据长度->#6

读取变频器数据。
梯形图说明
S1:当00103为ON【0.3秒上升沿脉冲】时,

   设置通讯功能码:01 03 21 02 00 07

   41061 为站地址:    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1062 命令码:      0003H【十六进制】读命令

   41063 地址高位      0021H【十六进制】地址高位

   41064 地址低位      0002H【十六进制】地址低位

   41065 数据个数高位  0000H【十六进制】数据个数高位

   41066 数据个数低位  0007H【十六进制】数据个数低位

    CRC功能块:

    上节点:计算数据的首地址->41061

    中节点:存储CRC结果首地址-41058

    下节点: 计算数据长度->#6

变频器自由通讯命令
梯形图说明

S1:当00101为ON时,将运行指令的通讯参数存放到40600开始的寄存器内。

S2:当00102为ON时,将写频率的通讯参数存放到40600开始的寄存器内。

S3:当00103为ON时,将读数据的通讯参数存放到40600开始的寄存器内。

   40600 为站地址:    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0601 命令码:

   40602 地址高位

   40603 地址低位

   40604 数据个数高位

   40605 数据个数低位

   40606 CRC校验地位

   40607 CRC校验高位

   XMT功能块:

    上节点:40599->发送数据长度及数据

    中节点:40699->接受数据长度及数据

    下节点: 40399->参数区

   40400:设置为【0】发送完数据后等待接收数据

                             设置为【1】只发送数据,不等待接收
        注意:I1和I2需连接

变频器通讯参数组合
梯形图说明

S1:将读取过来的数据进行组合并存放到指定寄存器内。

   在组态或触摸屏上显示组合后的寄存器内数据。

例程二:PLC 2#RS485 与从机设备通讯示例;

从站设备通讯参数设置

1、从站设备具有RS485通讯接口,需要提供通讯协议格式。
2、从站设备通讯参数设置如下所示。

站地址:1 波特率:9600 奇偶校验:无校验 数据位:8 停止位:1

PLC与从站设备通讯线连接

1、M32或M48PLC与从站设备通讯连接;
                  COM2(九芯母头)6脚 ———— 485+

     PLC端 (串口2)                                 从站设备

                  COM2(九芯母头)9脚 ———— 485-

2、M39MAD或M44MAD PLC与从站设备通讯连接:

                  COM2(九芯母头)6脚 ———— 485+

     PLC端(串口2)                                 从站设备

                  COM2(九芯母头)9脚 ———— 485-

PLC 1#RS485与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
梯形图说明
功能:设置PLC 2#485与 变频器通讯参数,动作过程如下:

S1:当PLC(09925为ON上电初始化)运行时,设定 变频器通讯参数。

S2: 设置参数需与从站设备一致。

   40981 【1】 变频器站地址为 1

   40982 【3】 变频器波特率:9600

   40983 【2】 变频器校验:无校验

   40984 【2】 变频器停止位:1位停止位

S3:SADDR设置PLC通讯串口;

    #1为RS232通讯串口1;COM1

    #2为1#RS485通讯串口2;COM2

    #3为2#RS485通讯串口3;COM2

    #4为3#RS485通讯串口4;COM2

触发变频器通讯脉冲
梯形图说明

功能:触发变频器通讯脉冲,动作过程如下:

S1: 每0.4秒一个脉冲,触发00102上升沿脉冲信号

S2: 00102为ON时,每0.3秒一个脉冲,触发00101上升沿脉冲信号

S3: 00101为ON时,每0.3秒一个脉冲,触发00103上升沿脉冲信号

通过通讯控制变频运行\停止
梯形图说明
功能:通过PLC通讯启动或停止变频器,动作过程如下:

S1: 当00100为ON时,触发变频器正转启动命令:01 06 20 00 00 12

S2: 当00104为ON时,触发变频器反转启动命令:01 06 20 00 00 22

S3: 当00105为ON时,触发变频器停机命令:    01 06 20 00 00 01

S4:41001 为站地址:    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1002 命令码:      0006H【十六进制】写命令

   41003 地址高位      0020H【十六进制】地址高位

   41004 地址低位      0000H【十六进制】地址低位

   41005 数据高位      0000H【十六进制】数据高位

   41006 数据低位      0012H【十六进制】数据低位

    CRC功能块:

    上节点:计算数据的首地址->41001

    中节点:存储CRC结果首地址-41021

    下节点: 计算数据长度->#6

设置变频器运行频率
梯形图说明

功能:通讯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动作过程如下:

S1:当PLC运行时,00504为ON时,41057赋值30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30HZ。

S2: 当PLC运行时,00505为ON时,41057赋值35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35HZ。

S3:当PLC运行时,00506为ON时,41057赋值40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40HZ。

S4:当PLC运行时,00507为ON时,41057赋值45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45HZ。

S5:当PLC运行时,00508为ON时,41057赋值50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50HZ。

S6:当00102为ON【0.4秒上升沿触发】时,设置通讯功能码:01 06 20 01

   41031 为站地址: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1032 命令码:0006H【十六进制】写命令

   41033 地址高位 0020H【十六进制】地址高位

   41034 地址低位 0001H【十六进制】地址低位

   将41057 设定频率 分解到 41035   41036内。

   41035 数据高位

   41036 数据低位

    CRC功能块:

    上节点:计算数据的首地址->41031

    中节点:存储CRC结果首地址-41025

    下节点: 计算数据长度->#6

读取变频器数据。
梯形图说明
S1:当00103为ON【0.3秒上升沿脉冲】时,

   设置通讯功能码:01 03 21 02 00 07

   41061 为站地址:    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1062 命令码:      0003H【十六进制】读命令

   41063 地址高位      0021H【十六进制】地址高位

   41064 地址低位      0002H【十六进制】地址低位

   41065 数据个数高位  0000H【十六进制】数据个数高位

   41066 数据个数低位  0007H【十六进制】数据个数低位

    CRC功能块:

    上节点:计算数据的首地址->41061

    中节点:存储CRC结果首地址-41058

    下节点: 计算数据长度->#6

变频器自由通讯命令
梯形图说明

S1:当00101为ON时,将运行指令的通讯参数存放到40600开始的寄存器内。

S2:当00102为ON时,将写频率的通讯参数存放到40600开始的寄存器内。

S3:当00103为ON时,将读数据的通讯参数存放到40600开始的寄存器内。

   40600 为站地址:    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0601 命令码:

   40602 地址高位

   40603 地址低位

   40604 数据个数高位

   40605 数据个数低位

   40606 CRC校验地位

   40607 CRC校验高位

   XMT功能块:

    上节点:40599->发送数据长度及数据

    中节点:40699->接受数据长度及数据

    下节点: 40399->参数区

   40400:设置为【0】发送完数据后等待接收数据

                             设置为【1】只发送数据,不等待接收
        注意:I1和I3需连接

变频器通讯参数组合
梯形图说明

S1:将读取过来的数据进行组合并存放到指定寄存器内。

   在组态或触摸屏上显示组合后的寄存器内数据。

例程三:PLC 3#RS485 与从机设备通讯示例;

从站设备通讯参数设置

1、从站设备具有RS485通讯接口,需要提供通讯协议格式。
2、从站设备通讯参数设置如下所示。

站地址:1 波特率:9600 奇偶校验:无校验 数据位:8 停止位:1

PLC与电量表通讯线连接

1、M39MAD或M44MAD PLC与从站设备通讯连接:
                  COM1(九芯母头)6脚 ———— 485+

     PLC端(串口3)                                 从站设备

                  COM1(九芯母头)9脚 ———— 485-

PLC 1#RS485与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
梯形图说明
功能:设置PLC 2#485与 变频器通讯参数,动作过程如下:

S1:当PLC(09925为ON上电初始化)运行时,设定 变频器通讯参数。

S2: 设置参数需与从站设备一致。

   40981 【1】 变频器站地址为 1

   40982 【3】 变频器波特率:9600

   40983 【2】 变频器校验:无校验

   40984 【2】 变频器停止位:1位停止位

S3:SADDR设置PLC通讯串口;

    #1为RS232通讯串口1;COM1

    #2为1#RS485通讯串口2;COM2

    #3为2#RS485通讯串口3;COM2

    #4为3#RS485通讯串口4;COM2

触发变频器通讯脉冲
梯形图说明

功能:触发变频器通讯脉冲,动作过程如下:

S1: 每0.4秒一个脉冲,触发00102上升沿脉冲信号

S2: 00102为ON时,每0.3秒一个脉冲,触发00101上升沿脉冲信号

S3: 00101为ON时,每0.3秒一个脉冲,触发00103上升沿脉冲信号

通过通讯控制变频运行\停止
梯形图说明
功能:通过PLC通讯启动或停止变频器,动作过程如下:

S1: 当00100为ON时,触发变频器正转启动命令:01 06 20 00 00 12

S2: 当00104为ON时,触发变频器反转启动命令:01 06 20 00 00 22

S3: 当00105为ON时,触发变频器停机命令:    01 06 20 00 00 01

S4:41001 为站地址:    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1002 命令码:      0006H【十六进制】写命令

   41003 地址高位      0020H【十六进制】地址高位

   41004 地址低位      0000H【十六进制】地址低位

   41005 数据高位      0000H【十六进制】数据高位

   41006 数据低位      0012H【十六进制】数据低位

    CRC功能块:

    上节点:计算数据的首地址->41001

    中节点:存储CRC结果首地址-41021

    下节点: 计算数据长度->#6

设置变频器运行频率
梯形图说明

功能:通讯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动作过程如下:

S1:当PLC运行时,00504为ON时,41057赋值30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30HZ。

S2: 当PLC运行时,00505为ON时,41057赋值35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35HZ。

S3:当PLC运行时,00506为ON时,41057赋值40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40HZ。

S4:当PLC运行时,00507为ON时,41057赋值45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45HZ。

S5:当PLC运行时,00508为ON时,41057赋值5000,表示设置变频器给定频率为50HZ。

S6:当00102为ON【0.4秒上升沿触发】时,设置通讯功能码:01 06 20 01

   41031 为站地址: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1032 命令码:  0006H【十六进制】写命令

   41033 地址高位  0020H【十六进制】地址高位

   41034 地址低位  0001H【十六进制】地址低位

   将41057 设定频率 分解到 41035   41036内。

   41035 数据高位

   41036 数据低位

    CRC功能块:

    上节点:计算数据的首地址->41031

    中节点:存储CRC结果首地址-41025

    下节点: 计算数据长度->#6

读取变频器数据。
梯形图说明
S1:当00103为ON【0.3秒上升沿脉冲】时,

   设置通讯功能码:01 03 21 02 00 07

   41061 为站地址:    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1062 命令码:      0003H【十六进制】读命令

   41063 地址高位      0021H【十六进制】地址高位

   41064 地址低位      0002H【十六进制】地址低位

   41065 数据个数高位  0000H【十六进制】数据个数高位

   41066 数据个数低位  0007H【十六进制】数据个数低位

    CRC功能块:

    上节点:计算数据的首地址->41061

    中节点:存储CRC结果首地址-41058

    下节点: 计算数据长度->#6

变频器自由通讯命令
梯形图说明

S1:当00101为ON时,将运行指令的通讯参数存放到40600开始的寄存器内。

S2:当00102为ON时,将写频率的通讯参数存放到40600开始的寄存器内。

S3:当00103为ON时,将读数据的通讯参数存放到40600开始的寄存器内。

   40600 为站地址:    0001H【十六进制】站地址:1

   40601 命令码:

   40602 地址高位

   40603 地址低位

   40604 数据个数高位

   40605 数据个数低位

   40606 CRC校验地位

   40607 CRC校验高位

   XMT功能块:

    上节点:40599->发送数据长度及数据

    中节点:40699->接受数据长度及数据

    下节点: 40399->参数区

   40400:设置为【0】发送完数据后等待接收数据

                             设置为【1】只发送数据,不等待接收
        注意:I1和I2和I3需连接

变频器通讯参数组合
梯形图说明

S1:将读取过来的数据进行组合并存放到指定寄存器内。

   在组态或触摸屏上显示组合后的寄存器内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