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欧瑞E系列变频器应用方式及部分应用案例

•欧瑞变频器在空压机系统上的应用,负载为英格索兰螺杆式空压机,电机功率110kW/4极电机,原系统使用Y-△起动方式,依靠空压机的自身加载、卸载维持用气要求,满载运行电流200A,原系统正常工作时存在的问题:
•当运行气压达到系统压力上限时电机卸载由加载转为卸载状态,电机处于空转状态造成电能的极大浪费。
•原系统工作时,电机处于频繁的加载卸载状态,设备的检修时间加长,使用寿命缩短。
•原系统虽然有外部储气罐,但因为出口压力不稳定对外供气气压波动较大,直接影响产品质量。
•改造使用欧瑞传动E1000-1100T3D变频器,因为是系统改造,为了不改变用户的使用习惯,起动、停止操作还是在原系统触摸屏上。采用压力变送器采集压力信号,经欧瑞传动恒压供水控制器FPC60进行PID运算(压力目标值可在FPC60上方便设定),输出0~10V模拟量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
•改造过后的系统解决了:
• 1、出口压力不稳定的缺点。使气体压力为定值,偏差在0.01MP以内。
• 2、压力达到上限时的电机空转。实现了电机转速的自动调节,达到了节能目的。
• 3、电机频繁的加载、卸载。增加了设备的寿命,减少了设备的维护。
• 4、通过测试改造后的变频器输入电流为120A,输出最大电流为170A(改造前的电机运行最大电流为200A),节能效果显而易见。

欧瑞变频器在液压挤压机上的应用
•液压挤压机的动力源即为油泵电动机,由于液压挤压机工作过程中所需的油泵压力高低变化频繁,而传统液压挤压机在低压维持过程的处理方式是泄压,电能的损失非常严重,尤其是工频起动时电流很大,不但浪费电能,系统冲击也很大,造成电网负荷的增加。•所以采用变频控制挤压机油泵电机可以很好的解决以上问题。
油泵是一种平方转矩负载,其转速 n与流量Q、压力P及泵的轴功率E的关系如下式所示:
•液压挤压机原系统电机功率为:37kW/4极两台,系统依靠比例溢流阀泄去多余油量,而其比例溢流信号种类大多有0~10V、0~20mA、4~20mA和0~1A、0~3A等。采用E1000-0370T3变频器即可满足系统使用要求,若是前三种信号则可直接接入变频器模拟量通道,若是后两种信号则需经过电流转换装置把0~1A、0~3A电流信号转换为0~10V电压信号。
•本台挤压机使用两台E1000-0370T3变频器同时接入两路0~10V模拟量信号,通过频率源切换功能来切换单电机工作或是双电机工作模式,以适应不同金属材质所需的挤压压力。
•系统改造完成后工作电流由原来的70A降到50A,经过对比很明显看到了变频调速节能效果,还有现在看不到的维护费用及设备磨损费用将随着使用时间逐渐体现。

 交流和资料发送1-3-3-5-6-8-7-3-9-3

网友A:
工作电流由原来的70A降到50A
<url=http://www.nbguqi.com/>胶带封箱机</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