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N80系列PLC设置

1、矩形N80系列M44MAD本机自带RS232串口和RS485通讯接口,带以太网通讯接口,支持开放式Modbus RTU协议,支持Modbus TCP协议。
2、PLC配置中COM1作为RS232串口和组态王软件的通讯端口,通讯协议为Modbus RTU协议。

站地址:1 波特率:19200 奇偶校验:偶校验 数据位:8 停止位:1

3、PLC配置中RJ45作为以太网接口和组态王软件的通讯端口,通讯协议为Modbus TCP协议。

IP地址:192.168.1.110 端口号:502 站地址:1

    组态软件设置

组态王软件串口设置

定义组态王软件串口通讯:
定义设备时一般选择:设备——COM1——新建——PLC——莫迪康——ModbusRTU——COM

组态王选择串口号及设置设备地址:串口:COM1(由电脑通讯端口设定) 设备地址:1

定义组态王通讯参数:双击COM1口设置通讯参数。
通讯方式:RS-232 波特率:19200 校验:偶校验 数据位:8 停止位:1

组态王软件TCP/IP设置

定义组态王软件以太网通讯:
定义设备时一般选择:设备——COM1——新建——PLC——莫迪康——ModbusTCP——TCP

定义组态王局域网内IP地址及站地址:
设备地址:192.168.1.110:502 1 串口:COM07(任意选择一个COM口,不能与电脑上通讯端口一样)

定义组态王 域名及站地址:【如果想通过外网访问PLC设备,可以通过花生壳软件,设置域名访问】
设备地址:louiskin781.uicp.net:502 1 串口:COM07(任意选择一个COM口,不能与电脑上通讯端口一样)

    组态软件变量定义

组态软件变量定义

 变量定义
寄存器名称 格式 通道范围 读写属性
数据类型 变量类型 寄存器说明
0
0dd
1 ~ 65535 读写
BIT
I/O离散
逻辑线圈,I/O离散 (0XXXX)

1
1dd
1 ~ 65535 只读
BIT
I/O离散
输入位寄存器(1XXXX)

3
3dd
dd: 1 ~ 65535

读写
Ushort/Short/BCD/Long/LongBCD/Float
I/O整数  BCD/longBCD  I/O实数
输入寄存器(3XXXX)

3dd.xx
dd: 1 ~ 65535

xx: 0-1
只读
Byte
I/O整数/Ushort/Short

输入寄存器(xx用于取dd的高低字节值)

3m.n
m: 1 ~ 65535

n: 0-127

m+n<=65535
读写 String I/O字符串 输入寄存器(3XXXX)
4
4dd
dd:

1 ~ 65535

读写
Ushort/short/BCD/Long/LongBCD/float
I/O整数  BCD/longBCD  I/O实数
保持寄存器(4XXXX)

4dd.xx
dd: 1 ~ 65535

xx: 0-1
只读

Byte
I/O整数  /Ushort  /Short
保持寄存器(xx用于取dd的高低字节值)

4m.n
m: 1 ~ 65535

n: 0-127

m+n<=65535
读写 String I/O字符串 输入寄存器(3XXXX)
SwapF
SwapFdd
0
只写
Byte
I/O整数
用于调整浮点型字节顺序(采集频率定义为0)

SwapL
SwapLdd
0
只写
Byte
I/O整数
用于调整长整型字节顺序(采集频率定义为0)

FMC
FMCdd
1~65535
只写
String
I/O字符串
强制多线圈状态

说明:该寄存器最多强制16个连续的线圈状态通道号为线圈的起始地址;

    寄存器使用示例

组态软件寄存器使用示例

 输出线圈与中间继电器(0xxxx):在组态软件的变量词典内定义如下;
注意事项:1、变量类型:I/O离散;
              2、连接设备:新建设备时的设备名称;

              3、初始值:关;

              4、读写属性:读写;

              5、寄存器:00001;(根据程序内变量设置);

              6、寄存器类型:bit;

 输入接点(1xxxx):在组态软件的变量词典内定义如下;

注意事项:1、变量类型:I/O离散;
              2、连接设备:新建设备时的设备名称;

              3、初始值:关;

              4、读写属性:只读;

              5、寄存器:10001;(根据程序内变量设置);

              6、寄存器类型:bit;

 模拟量输入接点(3xxxx):在组态软件的变量词典内定义如下;

注意事项:1、变量类型:I/O实数;
              2、连接设备:新建设备时的设备名称;

              3、最大值:999999999 最大原始值:999999999【可以通过改变最大原始值在组态软件中显示小数点】

              4、转换方式:线性;

              5、读写属性:只读;

              6、寄存器:30001;(根据程序内变量设置);

              7、寄存器类型:SHORT;

 模拟量输出接点及内部寄存器(4xxxx):在组态软件的变量词典内定义如下;

注意事项:1、变量类型:模拟型;
              2、连接设备:新建设备时的设备名称;

              3、 最大值:999999999 最大原始值:999999999【可以通过改变最大原始值在组态软件中显示小数点】

              4、转换方式:线性;

              5、读写属性:读写;

              6、寄存器:40001;(根据程序内变量设置);

              7、寄存器类型:SHORT;

 FLASH掉电寄存器(4xxxx)(双整型):在组态软件的变量词典内定义如下;[在矩形PLC中自动占用连续的两个寄存器]

注意事项:1、变量类型:I/O整数;
              2、连接设备:新建设备时的设备名称;

              3、 最大值:999999999 最大原始值:999999999

              4、转换方式:线性;

              5、读写属性:读写;

              6、寄存器:48080-48081(根据程序内变量设置);【连续占用两个寄存器】

              7、寄存器类型:LONG;

 FLASH掉电寄存器(4xxxx)(浮点数):在组态软件的变量词典内定义如下;[在矩形PLC中自动占用连续的两个寄存器]

注意事项:1、变量类型:I/O实数;
              2、连接设备:新建设备时的设备名称;

              3、 最大值:999999999 最大原始值:999999999【可以通过改变最大原始值在组态软件中显示小数点】

              4、转换方式:线性;

              5、读写属性:读写;

              6、寄存器:48082-48083(根据程序内变量设置);【连续占用两个寄存器】

              7、寄存器类型:FL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