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会反转?

楼主(2012-08-30):
请教师傅:
   我用松下FP0R-C32T控制步进电机,但电机只会正转,不能反转。检查了两天,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表情表情表情请师傅们指点迷津。先谢了。

楼主:
1、屏A电机意思是触摸屏上按键点动A电机转动。
2、SA电机正转的意思是手动A电机正转。

网友A:
松下呀,看不懂

楼主:
wushulin 版主:
我还是不知道我哪里出错了!
DT4我是用触摸屏写数的。
你的程序跟我的没什么两样呀!你的是脉冲+方向,我的是CW+CCW.所以控制代码才不同。

网友B:
真的看不懂啊,这什么东西呀
www.hcqmj.com, www.hccpj.com, www.hcgzj.com

网友C:
那你按我的代码写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FP0R的机型,我感觉是特不好用。虽说功能是可以,但程序写起来好麻烦的了。价格也差不了多少,便宜那么一点点。意义不大。

楼主:
那是可以控制4轴呀

楼主:
这是为什么?
引用 网友C:
那你按我的代码写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FP0R的机型,我感觉是特不好用。虽说功能是可以,但程序写起来好麻烦的了。价格也差不了多少,便宜那么一点点。意义不大。

请教版主:按你的代码是可以反转了。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网友C:
脉冲+方向。代码就是这样啊?说明上面不是有么?

楼主:
CW+CCW
版主,如果驱动器要求信号是CW+CCW呢?那代码该是10000000正转,10000001反转吗?

网友C:
大佬:我都怕解释了,为什么一定要用二路脉冲呢?二路脉冲理论上来说只能相当位置控制,我没有用过,别考我了。

网友D:
不明白了  很遗憾   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