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网柜

楼主(2012-08-30):
并网柜内含同步器、负荷分配器、PLC (备选)、优质电器组件和进口或国产品牌空气开关、铜排及柜体等等…经专业高级工程师优化设计而成。本装置具有功能齐全,运行安全可靠,维护方便等特点。
并网柜的种类及其特点:
1)手动并网柜:采用传统的灯光法并机的系统。
2)半自动并网柜:人工操作发电机组开、停机,人工操作并机柜系统的分、合闸健,自动完成并机、解列控制。
3)自动井机柜:由市电的有无控制的机组开、停以及并机系统的自动并机与解列,自动分配负载的并机系统。
4)全自动并网柜:在自动并机柜的基础上采用PLC(程序控制)完成多台机组的自动投入与并机,自动解列,与停机的逻辑功能(常称调峰)。
5)三遥并机系统:采用专用的单片机系统,完成并机柜以及发电机组同PC机的通信连接的并机系统。
6)产品特点:结构简单,美观大方。操作简易、标示清楚一目了然,既使是从来未接触过发电机组或并机柜的电工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教会操作并机柜。功能齐全,具有逆功率保护。机器故障保护等功能,严格按GB/T2820标准执行。
7)材料清单:喷塑柜体、进口或国产品牌空气开关、同步器和负荷分配器、PLG (备选)、优质电器组件(仪表指示灯按钮开关等等)铜排、辅材等等。自动并机柜的功能自动并机:当机组启动成功后,送电至并机柜,需并机时,由同步器检测信号,作用电调,将待并机组的频率和相位自动调节与母线一致,发出并机信号,作用空气开关合闸、并机。
1.自动分配负荷:当 2 台及以上机组并机完毕后,机组开始带负荷运行,负荷分配器将作用电调,根据机组的功率,按比例分配负荷。
2.调峰:(备选项)当2台及以上机并联运行,在负荷变化时,可根据负荷率的大小,增减运行机组的台数。一般当负荷率低于 35% 时,将解列机组,负荷率高于 80% 时将启动,并列机组,以使机组运行在最经济的状态。此种功能要求发电机组有自启动功能,才能完成。
3.保护功能: A :同步保护; B :逆功率保护; C :过电流和短路保护(由保护器完成); D :过压、欠压保护(备选项)。 4.指示仪表: A :电压表; B :电流表; C :频率表; D :功率表; E :功率因数表: F :同步指示表(并机时观察用)

网友A:
有图纸吗?谢谢请发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谢谢请发过来

网友C:
有图纸吗?谢谢请发过来,我们正准备上发电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