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先导式电磁阀与普通直通电磁阀有什么区别? 使用性能上的区别。另SMC先导电磁阀上 有一个8mm的孔 PE孔起什么作用?谢谢。
先导式电磁阀关掉是否比普通直通电磁阀来的慢?谢谢。

网友A:
先导式的一般用来防止气缸没有气源垂直伸出,SMC,FESTO的中封阀也会漏气的,所以SMC的这种还是比较好用的.先给旁边的L型(我们一般用的是8/1的先导阀所以是M5螺孔)通一路气,然后给侧面通气就能打开那个阀了.一般用在垂直安装的机构上.

网友B:
先导式由介质的来源驱动滑阀阀芯。直动式靠电磁铁驱动阀芯。
先导式适用于有一定驱动介质源压力的工作机器,驱动介质如液压,高压气体这些。
直动式适用于,一般的自来水压,普通无压的液体或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