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无锡信捷OP320-S  V8.0文本显示器与S7-200CN无法通讯,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先检查通讯电缆及设置;

楼主:
信捷文本显示器OP320-S  V8.0与西门子S7-200CN通讯不上,文本的编辑软件是V8.0,波特率设置为19.200、8位 。1停止位,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B:
连线对了 比较简单
9600连过很多
19200忘记实验没有了

网友C:
建议:
1、检查通讯线;确定通讯线不能太长
2、检查通讯设置;两边通讯参数要一致!
3、有时候PLC要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
1、检查通讯线;确定通讯线不能太长
2、检查通讯设置;两边通讯参数要一致!
3、有时候PLC要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