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我现在有一台电磁抱闸电机,转速1200转/分。我看他抱闸线圈就通在电机2个端子上380V的线圈。估计是电机得电,抱闸线圈得电,电机转动,电机失电,抱闸线圈失电。现在我想问的是电机失电后,电机转速很快直接抱闸是不是有问题?有好的解决控制方案吗?谢谢!

网友A:
电葫芦上的电机就是这样的,失电后直接抱闸。不知道你这电机是干嘛用的?

网友A:
电葫芦上的电机就是这样的,失电后直接抱闸。不知道你这电机是干嘛用的?

不好意思错了电葫芦电机不是电磁抱闸的,

网友B:
电动机的抱闸是直流的吧,我接触过的都是直流的,你说的这种应该抱闸是自整流的那种,应该需要一个无源触点接到抱闸里的电阻上。我接触过的是这种,不知道楼主说的电机抱闸是不是相同

网友B:
敢问楼主,你的电动机是什么型号的,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你的电动机是什么型号的,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D:
楼主难道要等电机停下来再抱闸吗?

网友E:
如果有需要可以给刹车单独供电,进行延时抱闸。

网友F:
存在即为合理!你担心什么?有成品当然有道理!是不是有点担心多余?

网友G(2012-09-29):
这个断电及时制动是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H:
电机只要断电,不管转速快慢进行刹车都是可以的,只是刹车皮会磨损,不过刹车皮是易损耗件更换即可。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一台电磁抱闸电机,转速1200转/分。我看他抱闸线圈就通在电机2个端子上380V的线圈。估计是电机得电,抱闸线圈得电,电机转动,电机失电,抱闸线圈失电。现在我想问的是电机失电后,电机转速很快直接抱闸是不是有问题?有好的解决控制方案吗?谢谢!
楼主你的制动方式就是如此啊,得电松开,失电抱闸制动啊,这种方式直接,结构简单,但就和你说的一样,冲击大,如果你觉得不行,那就换别的制动方式啊,根据你的设备具体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