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在写之前,首先说个故事:冬天,家乡一农民,想把水塘里面的鱼抓起来。天气寒冷,下水容易着凉,于是考虑用网捞,但是水塘边上都是杂草,用渔网又太容易破,于是考虑用电烧,从家里牵出来一根火线,准备电鱼,用了根干竹竿绑着个渔网和这根电线触到水里,忙乎了半天,鱼塘里啥反应都没有,难道冬天鱼都死光了?郁闷一番准备收工回家,却突然发现家里没电了,问问邻居发现没停电啊,奇怪了半天就去看电表站,发现有个开关跳闸了,复位上去,电鱼时又跳闸,反复几次,憋屈了。 问懂行的人才知道,原来跳闸的是漏电开关,于是叫人帮忙,将自家的电线接到闸刀开关下面,送电,再次开始电鱼,这次运气好,电翻了一个巴掌大的鲤鱼,还有很多小鱼也被电飘起来,养在水里没多久就还阳了,活蹦乱跳的,于是家里弄上酸菜辣椒,鱼调料,煮了一锅味美的酸菜鱼,大吃了一顿。

可能有的人不明白,火线怎么能电鱼呢?我这里就要说了,我们国家现在发电输电变电用的3相4线制,3相相差120度,总和360度刚好成为发电机转子,而N线就为3相线的中性点,此中性线在发电站那边是接入地下了的,于是整个地球表壳都是中性点,相对于3根相线都有电压差。其中民用电一般都是220v,2线制,1根火线,1根N线。火线对地面同样有电压差,当人站在地面触碰到火线,就会产生触电事故,当鸟儿站在火线上,没与地面接触,所以我们看到裸线架在空中,鸟儿也不会触电身亡,这可不是鸟儿电阻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之所以会触电,必须身体接触的两端有电压差,形成电流,才能产生触电事故。火线上的电流经过人体到达地面,形成回路。

为了避免触电,现如今研究出了漏电保护开关,以民用电1火线1N线为例,均经过漏电保护开关,如果从火线流走的电流经过N线在流回,两线之间产生的磁场抵消,感应线圈无电流差值,不会触发动作,开关就不会跳闸。如果从火线流走的电流经过人体到地面,不经过N线在流回,两线之间产生的磁场出现差值,感应线圈电流出现偏差值,触发动作,开关就跳闸。现在的标准漏电流是不超过30MA,否则人就有触电身亡的可能,这点没错,保护也很周全。当然这类漏电开关普及开来,文章开头的农民就没得酸菜鱼吃了。

30mA是个漏电保护的标准值,当然有人可能会拿20mA做标准值,没关系,总之漏电有一个标准电流值,超过这个值人就有触电身亡的可能就是了,暂时拿30mA来做标准吧,于是奇迹发生了,诺大一个制鞋工厂,装上了不超过30mA的漏电保护开关!

做电控的都应该知道,平常控制电路都要加上隔离变压器,这样就能避免主电路产生漏电的可能,但是当一个机器功率有160kw的时候,装隔离变压器无异于找死。成本直接就上去了! 现在我粗略818机器配置:加热棒800W的100根,结构是钨丝线圈缠绕后放于绝缘介质中,外套铁筒。高频伺服驱动器及电机2套。无论电机还是加热棒的外壳与机架相对电阻几乎为零,机架良好接地。于是问题来了,送电上去,漏电保护开关跳闸,试问,该做何处理?此为天津一厂家,供电局要求的必须配置漏电开关,我可真苦手了,那些所谓考证了电工都是些什么人?!

网友A:
那就要认真检查一下了,

网友B:
只要设备良好,就要查一下接线了

网友C:
你接负载啊,负载不漏电,保护不会跳的,工作电流与漏电流是不同的概念,漏电用的是零序互感器

网友D:
1. 这种捕鱼方法是不允许的;
2. 小鸟两脚间电线的压降小,所以没触电;
3. 漏电保护电流有不同等级,可根据情况选用;
4. 工厂设备的保护措施,传统做法主要是接地(接零)保护。
楼主提到的情况,需与供电部门协商好,既要保证安全,又要能使设备正常工作;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
楼主你举的例子想说明什么?我看是严重违规!你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不指出错误之出,还说的好像很羡慕似的,很不应该.另外漏电电流不是定死的.有各种规格的,你可以考虑选择合适的.

楼主:
首先谢谢qlin版主的详细回复。

1. 这种捕鱼方法是不允许的;(确实,但是我举了个漏电也有用途的例子,呵呵)
2. 小鸟两脚间电线的压降小,所以没触电;
3. 漏电保护电流有不同等级,可根据情况选用;(这个是知道,但是提高等级产生个矛盾,等级提高还能保护人安全嘛?)
4. 工厂设备的保护措施,传统做法主要是接地(接零)保护。(传统做法是传统做法,问题是现在漏电保护怎么也搞成工厂传统做法了?忒郁闷。)

5:以加热棒为例,如今世界还没有绝对绝缘介质,1端接220v,1端接N,这种情况220v端还是会对良好接地的地面产生相对小的漏电流,假设0.1mA,那数量多了就变成100*0.1mA=10mA,数量再多就可能超过30mA,于是漏电保护开关跳闸,提高漏保级别那又回到第三条问题去了,比如提高到50mA,人即使触电也不会跳闸,如何是好,我个人感觉还是漏电保护这东西也不能完全普及,有些地方真的是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举的例子想说明什么?我看是严重违规!你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不指出错误之出,还说的好像很羡慕似的,很不应该.另外漏电电流不是定死的.有各种规格的,你可以考虑选择合适的.

呵呵,装了漏电保护我照样可以电鱼,那怎么做呢,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次级一端我接地,漏电保护开关照样不会跳闸,你说这算什么?

网友F:
漏电保护有不同规格的!最小的好像是6MA的!

网友F:
装了漏电保护我照样可以电鱼,那怎么做呢,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次级一端我接地,漏电保护开关照样不会跳闸,你说这算什么?

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时电鱼不算漏电了,电鱼是正常负载,大地与电极有220V电压对漏电保护来说就不是漏电了,没有其他电流回路,不存在漏电!

网友G:
楼主的问题没法解答,不过前面的故事倒是让我受教了,希望问题能解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举的例子想说明什么?我看是严重违规!你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不指出错误之出,还说的好像很羡慕似的,很不应该.另外漏电电流不是定死的.有各种规格的,你可以考虑选择合适的.

呵呵,装了漏电保护我照样可以电鱼,那怎么做呢,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次级一端我接地,漏电保护开关照样不会跳闸,你说这算什么?
[/quote既然加装隔离变压器应该没什么了。

网友I:
在主回路加个接触器,上端不用带漏保,同时在主回路加漏电保护继电器,如有漏电流直接切出接触器

网友J:
请不要讲故事,耽误别人的时间.(直接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不要讲故事,耽误别人的时间.(直接说问题)
发帖要吸引眼球,才能受到关注,才会有人来解答,不是吗?
如果单纯的问,不懂的什么也没学到浪费他们时间,懂的人觉得没意思也懒于作答。

网友K:
楼主还是很有想法的,不过我对这个漏不漏电接触的不是很多,但是楼主有可能走进一个死胡同了,换个角度考虑考虑吧!

网友L:
1、供电局没有错,供电局不会考虑你的设备安全,考虑的是他的用户用电安全
2、不管你设备多少,绝缘性能怎样,都不该让漏电自然跳掉,这就是你漏保设计的不合理
措施:楼主说负载大,设备多,可能由于绝缘性能不是很好,多了后造成自身漏电电流过大,这个楼主需要多个漏电分开供电。比如你加热管10个配一个漏电开关,总之低压必须保证人身安全,漏保加了出了事故漏保帮你扛一些。就像小区的配电间都没有人身安全漏保,只有一些设备保护设备安全,但是每个住户一个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L:
1、供电局没有错,供电局不会考虑你的设备安全,考虑的是他的用户用电安全
2、不管你设备多少,绝缘性能怎样,都不该让漏电自然跳掉,这就是你漏保设计的不合理
措施:楼主说负载大,设备多,可能由于绝缘性能不是很好,多了后造成自身漏电电流过大,这个楼主需要多个漏电分开供电。比如你加热管10个配一个漏电开关,总之低压必须保证人身安全,漏保加了出了事故漏保帮你扛一些。就像小区的配电间都没有人身安全漏保,只有一些设备保护设备安全,但是每个住户一个漏保

也许我还没说清楚,漏保是供电局那边要求配置的。好像是天津那边的规定吧,我表示无语。

楼主:
问题没解决,漏保是电力局那边的要求,机台本身没有漏保,只有空开,
问一下高人,伺服高频电机能保证不漏电,分布电容不变嘛?

楼主(2012-10-02):
反馈下情况,公司派人去了,发现100MA的下级漏保不跳闸,上级500MA漏保跳闸,更换后原来频繁的跳闸现象没有了,临时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世上,真有水货电工。

网友M:
我们公司的设备加了隔离变压器,漏电断路器还是照样跳闸。当然设备确实有线路破损搭铁的故障点,找到故障点,用胶布包好就不跳。可照楼上某位兄弟说的加了隔离变压器应该不会跳闸啊。

网友N: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厂也是,供电局要求低压柜体要用漏保,{抽屉柜子}送不上电,一送就跳。没办法1个1个的把漏保 拆开.. 把里面的漏电线圈线剪短的。

网友O:
楼主绕了一个很大的圈,才讲问题

网友P(2013-06-02):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举的例子想说明什么?我看是严重违规!你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不指出错误之出,还说的好像很羡慕似的,很不应该.另外漏电电流不是定死的.有各种规格的,你可以考虑选择合适的.
工业用有好几种规格的。非要用30MA.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