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本人是做五金加工的,最近买了一台日本二手数控车床,星牌(STAR)KNC-16  1990生产的,买来后发现机床参数丢失,该机床没带任何资料,现无法使用,这种机床在周边没看到过,有哪位高人见到过,请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光是参数没有了吗 ?pmc 参数 及梯形图有没有?

楼主:
通电后CRT显示乱码,死机,无法查看其它内容。

网友B:
1.....先 power off
2.....Reset 與 Delet 鍵同時押著 power On
3.....运转准備 On
乱码即消除

楼主:
Reset 與 Delet 鍵同時押著 power On 。这样做好像是清除参数吧?。。。。。
该机床断电时间应该太长,电池没电,参数掉了。。。。
楼上是否见到过KNC-16?可否拷贝一份参数?

网友B:
没清除参数....无法设定吧
N0900 P 00111000
N0901 P 11010000
N0902 P 01000100
N0905 P 00000001
N0906 P 01100000
N0907 P 01011000
N0909 P 00100011
其他N0 000 至 N0 899 依功能及控制噐型号设定
主轴马達型号
主轴AMP型号
轴控马達型号
轴控AMP型号
轴控ENCODER型号
PMC参数看LADDER图设定
试车....调试...OK

楼主:
楼上说的是,没清除参数是无法再次输入,您能说的再详细些吗?因为该机床轴数较多,有7个轴,有时需要3轴联动,如果参数有误,恐怕实现不了,所以我想尽可能找到它出厂时的原始参数,您有办法吗?先行谢谢!!

楼主(2012-10-14):
帖子都快沉底了,还没有找到最佳答案,就这么难吗?

楼主:
这里难道没一个高手吗?失望。。。。。。

楼主(2013-01-28):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也费了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