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熄焦车上用到了西门子变频器6SE70  ,最近老是提示F082通信故障,请问哪位仁兄用西门子变频器6SE70 系列的,有碰到相同的问题的吗?怎么解决的?拜求解!

网友A:
主要是通讯电缆和插头,山寨的太多了,可靠性也差。应该检查通讯电缆连接。另外,终端的通讯要有终端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熄焦车上用到了西门子变频器6SE70  ,最近老是提示F082通信故障,请问哪位仁兄用西门子变频器6SE70 系列的,有碰到相同的问题的吗?怎么解决的?拜求解!
听楼主的意思之前应该是用好好的,最近才出的问题?如1楼所说的通讯电缆和插头的可能很大,但楼主最好也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C(2013-01-22):
如果几台变频器同时出现082应该检查每个插头的接线是否松动,如果只有一台变频器的话应该检查插头是否接触不好,绝大多数是接线松动造成

网友D(2013-12-31):
加中继器把网络分段,也可以解决。只是中继器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