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FLYGT)飞力潜水污水泵,因为是旧设备了,名牌上的型号看不清楚, 但是可以清楚的看到转速为:1440转, 可现在启动后发现转速不够,大概只有300转左右吧, 经检查电压正常,三相电流分别为,4.5A 、4.5A 、4.6A  , 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为:2.1, 、2.1 、2.0 , 绝缘电阻正常,  绕组接线方式为 Y 型,  以上数据证明一切正常,但转速就是打不到额定值,  请诸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看看电器图片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YGT)飞力潜水污水泵,因为是旧设备了,名牌上的型号看不清楚, 但是可以清楚的看到转速为:1440转, 可现在启动后发现转速不够,大概只有300转左右吧, 经检查电压正常,三相电流分别为,4.5A 、4.5A 、4.6A  , 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为:2.1, 、2.1 、2.0 , 绝缘电阻正常,  绕组接线方式为 Y 型,  以上数据证明一切正常,但转速就是打不到额定值,  请诸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既然电压电流正常,应该不会是砸间短路或电压的问题,可能是电机的电容量下降,轴承卡紧,电机内部功率损耗过大,毕竟是旧设备。

楼主:
电源电压不存在问题,如果是匝间短路的话,不应该会三相同时存在、或者三相直流电阻仍然保持平衡, 轴承卡死的问题不存在,因为用手盘车很轻松、也很顺畅。

请诸位高手多多赐教,   先谢谢楼上的哥们了。

我们也在继续检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会第一时间发帖通知大家!!

网友B:
只有300转左右  是空载测得吗?
看看电器图片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YGT)飞力潜水污水泵,因为是旧设备了,名牌上的型号看不清楚, 但是可以清楚的看到转速为:1440转, 可现在启动后发现转速不够,大概只有300转左右吧, 经检查电压正常,三相电流分别为,4.5A 、4.5A 、4.6A  , 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为:2.1, 、2.1 、2.0 , 绝缘电阻正常,  绕组接线方式为 Y 型,  以上数据证明一切正常,但转速就是打不到额定值,  请诸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既然电压电流正常,应该不会是砸间短路或电压的问题,可能是电机的电容量下降,轴承卡紧,电机内部功率损耗过大,毕竟是旧设备。
说的好!

网友D:
建议把潜水泵拆开检查,应该是内部连接出了问题.

网友E:
从电流看像2.2KW左右,从直流电阻看像4KW左右。明显感觉电流偏小,应检查一下接线方式和电机转子叶轮等。

楼主:
这是刚在网上找到的图片,电机就长这样。

电机线圈的直流电阻值是我用万用表测得,也许不是很准。

我昨天将铭牌修复了以下, 一会参数整出来了发给大家

楼主:
很幸运,今天找到了关于这台潜水泵的一些资料,以下是资料中的一些图片;
上图各部位的说明在下图中

上图为接线端子。但仅供参考, 我们使用的这台潜水泵的实际接线方式为Y型接法,T1、T2为油水探测器的引出线。

上图为 潜水泵接线盒里的情况,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接线盒里有油渗出,这说明邮箱与电机之间的密封已经损坏,但现在还不知道电机转速 和密封损坏有无关系, 具体情况等我分解之后再向大家汇报, 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F:
如果用手盘车很轻松、也很顺畅的话说明机械没什么问题。按理说机封不好和速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三相平衡说明电压电流应该是正常的,要么你看看转子有没有问题,磨损、间隙之类的看看

网友G:
这个泵转速是每分285O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泵转速是每分285O

我在铭牌上看到的是 1440r/min 。      这两天下雨,等雨停了,我准备将水泵拿上来分解了检查一下

网友H:
楼主的感觉是300转,潜泵的额定电流是多少,根据我们用同类潜泵的经验,再结合图上接线腔有油,楼主对定子做清洗再做绝缘防护吧。

网友G:
一般潜水泵都是2极的

网友I:
感觉应该是机械上的问题

网友J:
这个电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http://www.lyige.com/

网友K:
300转是你用测速表测的还是用眼看的,现在主要是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