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键控制通/断及双击复位

楼主(2012-08-30):
X0和X1为两个按钮
按X0一次接通Y0,再按一次断开Y0.
按X1一次接通Y1,再按一次断开Y1.
如在1S内按X0或者X1两次,则断开Y0,Y1.

网友A:
如果单纯只要这两个动作,用计数器就很简单。

网友B:
这个程序好像有问题,不知是否通过运行或仿真。

网友C:
三菱的? 最近学习。。。好像计数器 貌似好解决点 还简单点吧

楼主:
你有什么好想法,不妨上个程序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下载到PLC里面试过都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好像有问题,不知是否通过运行或仿真。
下载到PLC里面试过都没问题。

网友D:
按FX2N仿真了一下,能够通过;仿真时把T0、T1时间调长了。
支持楼主的分享!

网友E:
1S内?T应该用长闭才对

楼主:
这是在另一个网站看到的。FX1S PLC 检测连击的时间是0.2S。程序只有我这个的一半不到,一样的效果。

楼主:
纠正一个错误
引用 楼主:
这是在另一个网站看到的。FX1S PLC 检测连击的时间是0.2S。程序只有我这个的一半不到,一样的效果。
刚引用的这个程序有问题。当X0,X1第一次按下时Y0,Y1就已经反向输出。只是如果检测到第二次按下时复位了。如果没有的话就保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