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怎么

楼主(2012-08-31):
我现在有一台测径仪,我用电脑监控测径仪有无数据发送。这根数据线应该怎么接。测径仪输出是RS485+和RD485-,但电脑的串口是232,这个需要转换吗还是怎么接,谢谢回复。

网友A:
要加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网友B:
同意二楼的意见.(要加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网友C:
也可以用SM50无线模块,现在好多笔记本电脑都没有串口,直接用usb接口转成485口就可以用,而且最远可以到1000米。

网友D(2012-12-06):
25元  便宜

网友C(2013-02-01):
无线的方便,不需要布线

网友E:
是不是不是所有的转换口在这上面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