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1):
昨天在论坛看到一篇关于矩形PLC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35915),想起自己曾经收藏过矩形科技老大王晟磊先生的一些帖子,在此整理下和大家分享,这些帖子是早好几年前的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有许多观点依然还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认识王晟磊先生有段时间了,这位老兄是很低调,早年在深圳德维森(大家不知道还有印象没?),负责国产PLC开发,种种原因,德维森没了,再后来,就有了矩形科技。

下面大家慢慢看吧!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8年。

一、PLC简介
1.1、PLC历史简述:
60年代以前,汽车生产流水线的自动控制系统基本上都是由继电器控制装置构成。当时汽车的每一次改型都直接导致继电器控制装置的重新设计和安装。随着生产的发展,汽车型号更新周期愈来愈短,这样,继电器控制装置就需要经常地重新设计和安装,十分费时,费工,费料,甚至阻碍了更新周期的缩短。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69 年公开招标,要求用新的控制装置取代继电器控制装置,并提出了著名的十项招标指标,即:

1.编程方便现场可修改程序;
2.维修方便采用模块化结构;
3.可靠性高于继电器控制装置;
4.体积小于继电器控制装置;
5.数据可直接送入管理计算机;
6.成本可与继电器控制装置竞争;
7. 输入可以是交流115V;
8.输出为交流115V 2A 以上能直接驱动电磁阀接触器等;
9.在扩展时原系统只要很小变更;
10.用户程序存储器容量至少能扩展到4K。

这十条中的大多数直到今天仍然是PLC的基础定义(除了第7条输入可以是交流115V,目前已被DC24V替代)。

1969 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 研制出第一台PLC,在美国通用汽车自动装配线上试用,获得了成功。这种新型的工业控制装置以其简单易懂,操作方便,可靠性高,通用灵活,体积小,使用寿命长等一系列优点,很快地在美国其他工业领域推广应用。到1971 年,已经成功地应用于食品饮料冶金造纸等工业。

这一新型工业控制装置的出现,也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度重视。1971 日本从美国引进了这项新技术,很快研制出了日本第一台PLC。1973年,西欧国家也研制出它们的第一台PLC。我国从1974 年开始进行引进和研制,但一直不太成功,个中原因很多,到04年为止,整个PLC市场仍然以进口品牌为主。

近些年,因为全世界的加工型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使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的加工基地,巨大的需求带动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从而带动了中国控制技术的飞速发展。

信息时代装备制造的核心是什么?是自动化、信息化,而PLC则是整个装备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核心部件。一个没有强大自动化产业做支持的制造大国是不可能长久的,低成本的人工是不可能长久的,只有通过加强自动化程度,加强信息化程度,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的降低成本提高性能提升附加值,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制造强国。

所以历史赋予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通过加强装备控制的水平来提升中国造的国际竞争力。

1.2、PLC定义与选取:
PLCOPEN将PLC定义为:具有编程能力的固态控制系统

PLC主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编程后实现用户需要的各种类型的控制功能,前面已经说过在没有PLC之前,大家要通过很多专用电路或者继电器组来完成控制功能。现在PLC广泛的应用于几乎所有的行业中,我们身边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是由PLC控制的装备制造出来的。比方说塑料、包装、造纸、冶金、石化、电梯、木工、陶瓷等等。

因为控制的方式不同,以前大家分为过程控制和顺序控制或者离散控制两类,其中过程控制来源于早期的过程仪表控制,后逐步发展为DCS,而顺序控制来源于早期的继电器组,最后发展出了PLC,但随着微电子、软件、硬件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目前很多DCS和PLC都采用同样的或者类似技术平台,双方之间区别越来越小,大多数新一代的控制系统都不再区分DCS或者PLC,不过新一代控制器是否叫PLC还是DCS或者FCS、PAC、NCS,这并没有得到广大厂商的认同。特别是网络和现场总线的发展,使DCS越来越没有单独存在的价值,很多的国际大公司都把新一代的控制系统合并了DCS、PLC、IPC、FCS功能。

为了简化各种概念,我们根据项目的大小、项目的重复度把PLC的应用分为工程和OEM两部分,其中工程主要指造纸、石化、冶金、水泥、大型港机等项目特征明显的自动化系统,而OEM主要指各种使用PLC的装备,如电梯、挤出机、包装机、回流焊、点胶机、特种车辆等,”这两大块构成了PLC的最主要的市场。

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不用单片机开发专用控制器呢?PLC的功能大多可以通过使用单片机来开发,而且单片机的成本要低很多,现在一块最便宜的单片机不过几毛钱,而最便宜的PLC都要好几百块。倒底选择PLC做为控制器的标准和理由是什么呢?”

确实有很多控制使用单片机,比方说室内空调控制器,电视机控制器,微波炉控制器等,其中有一些控制器实现的功能还相当复杂。那为什么还有PLC存在的必要呢?

所有的控制方案选择都是通过性能和成本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也就是性价比。

这就像买房子,我们可以用泥沙盖房子,也可以买现成的商品房。如果自己盖房子,我们不光是土建,我们还需要水、气、电、排污等辅助功能,而买商品房我们只需要对其进行装修就可以了。

PLC就是一个商品房,她是模块结构的产品,集成了控制需要的各种软硬件,包括指令、功能块、通信、IO接口、模拟量、温度、运控等各种功能。用户拿到后只需要进行简单的二次开发就可以满足要求,整个过程就像用积木搭一个房子一样。相反用单片机开发一个专用控制系统,从表面的物理成本上是降低了,但是人工和开发进度却不容乐观,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系统开发也需要四周左右,而使用PLC可能只需要一个小时。

同时,PLC的可靠性是多年应用和严格实验保证的,无数不同行业不同厂商的应用使其的BUG减至最少,而单片机系统无法保证这一点。所以单片机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低很多,特别是系统刚开发的这一两年内,庞大的维护和升级费用将使你的成本急距上升。

当然如果你的控制对象量很多,而且对于可靠性要求不高,那么单片机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比方说刚才说的空调、电视之类,这些产品的年产量都超过千万台,用单片机开发完全可以做到最低的成本,并且家用电器对于可靠性要求也不高,按两下按键不动,大不了再重新按一下,而在工控场合这是绝不允许的,比方说锅炉该动不动就有可能造成很大的事故。

IPC(工控机)和PLC的选择

比方说球磨机的自动控制系统,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球磨机的轴振,再通过傅利叶变换取出球磨机内存煤量的特征频率,用来控制球磨机的供煤速度。在球磨机的控制环境中需要用到像傅利叶变换之类的复杂算法,如果用PLC实现会比较困难,所以最好采用IPC,并用C、C++开发对应的控制算法,如果需要更为可靠的控制,我们可以将IPC的结果再交给PLC来控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很多分析报靠认为到2000年以后,PC_BASE(基于PC技术开发)的产品将替代掉大部分PLC,但实际证明他们错了,PLC不光没消失,它还吸收了单片机和PC的很多新技术,越来越有生命力了。现在的产品中的大多数PLC都使用了单片机、IPC和各种专用处理器来实现,应该说PLC是单片机、PC技术的受益者,特别是现代的PLC与PC的分界已越来越小,很多PLC也可以演算一些很复杂的算法,包括傅利叶变换、相似度比较等。

PC_BASE技术在前几年之所以很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商用PC在软硬件技术上的积累使其开发成本降低,可供选择的硬件和软件很多,特别DOS和C语言的推广,使大家感到使用PC有更好的可控感。

但随着WIN NT系统的开始,用PC开发控制器的难度越来越高,而可靠性却越来越低,高速的CPU系统使功耗增加,学电子的朋友可能知道,半导体的损坏中最常见的一项是过热损坏,一般硅半导体的结温最多可以承受120度,IPC功耗的增加使其对应用环境的要求也同步升高;另外IPC芯片封装的密度,特别是BGA等高密度封装使其无法在工业的高尘高污的环境中使用。

同时WIN CE或者NT平台下的实时控制也让大家如隔靴搔痒般,不再有当初的那种一切在掌握中的感觉。特别是现在微软的VASTA出来后,对于广大的IPC厂商来说更是一个噩梦,这意味着很多CPU、内存、接口芯片甚至包括软件又要停产换代了,这种频繁的更新换代完全无法适应工控的要求。微软和INTEL现在越来越不把向下兼容当作重点,每一次升级都意味着一次重新开发和投资。

选择PLC的基准:

数量——对于装备制造厂商而言,单一装备(同样的硬件配置和程序)月生产量500台以下就可以考虑使用PLC,如果超过了这个数量就可以考虑使用专用PLC或者单片机开发的专用控制器。

品牌——各成熟厂商PLC的功能差别不大,品牌的选择更多的是考虑服务和宣传,这需要装备制造厂商根据自己的定位来选择,但品牌在PLC的价值中占有较大有份额,同样点数,同样功能的PLC,不同品牌的价格会有数倍至十倍的差别。

功能——功能的选择不是越多越好,许多功能大多数用户都用不上,但是有一些功能又是PLC的可选功能,比方说实时时钟、电池、RS485、扩展接口等,一般基本功能的PLC价格会很低,但如果选择增加功能价格就会高很多。

可靠性——PLC产品的可靠性与设计、器件、制造工艺相关系,同时也与用户的使用环境和习惯有关系,德维森的V80系列在军品上有相当多的应用,所以在可靠性方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价格——价格的高低对于量比较大的装备厂来说是选取的关键点,但价格从来都不是PLC唯一的考虑点。

习惯——因为各家PLC的编程习惯均有不同,我们发现很多装备厂商工程师在学生时代学的教程就是日本三菱的,所以习惯上更偏向于日系品牌,但日系编程习惯并不是最好的,认真学习PLC厂商提供的手册是加快了解和学习一种新PLC的关键。

楼主:
推荐大家细细品读:

控制器三十年和未来十年控制器的发展方向

王晟磊
论坛发表于2008年

一、自动化历史回顾:
1.1、PLC & DCS

七十年代开始从传统使用仪表和继电器组对应的两个不同应用领域(过程和顺序控制领域)派生出来DCS和PLC两类产品。这两类产品在初期确有相当多的不同,DCS对于模拟量回路控制这一块更为重视,而PLC对于离散的逻辑控制更为拿手。当时的DCS使用通用CPU,采用解释方式处理程序,而PLC依靠类拟于AMD2910的位块处理器处理逻辑,相对而言在系统结构上,DCS更偏向PC,而PLC更像传统的硬件继电器组(位处理器)。

PLC与DCS在经过数十年的并行发展后,突然大家发现DCS和PLC的概念含糊不清了,因为PLC也在体系中加入了通用型的CPU,也大量的使用的DCS或者PC的各种软硬件技术,特别软逻辑PLC在指令处理原理方面与DCS并无二样,只是上位机软件的用户指令不同而已。当然DCS也不是原地不动,DCS在网络通信方面、多DPU协同工作方面、冗余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广泛的采用了基于X86的PC_BASE体系架构,充分利用了PC的技术成果。

现代的DCS与PLC的差别是相当小的,从具体的技术区分而言,DCS有基于令牌网络的分布式实时数据库,可以通过全量通信来保证每个DPU内的数据映象都是一致的,而PLC更多的关注单机工作,就算是联网,也假定两台PLC之间只需要少量的数据交换,所以采用的主从结构的请求应答方式通信。全量和增量通信并不能说明那一种更为高级或者更好,只能说应用的领域不同,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环境增量通信是一种很适合的工作模式,而对于低速的大型控制系统,全量通信却可以很好的保证可靠性和稳定性,可以确保每一个DPU使用的数据都是同基于同一时间切片的,这也就是DCS采用定时扫描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进程中PLC与DCS都受到PC技术发展的深远影响,特别是DCS,目前的DCS大多采用PC_BASE结构,对PC技术的吸收也相当彻底,而PLC也在80年代未至90年代的软PLC开发浪潮中大力吸收了DCS、PC的技术,特别是在IEC61131-3标准制定出来后,产生了一系列的以开发软PLC软件的公司,这些公司以欧洲公司居多,这与欧洲公司的开放软件组织成熟有一定关系。同时IEC61131-3有很强的排它性和技术壁垒特性,对于日式PLC的编程方式基本是排斥的,所以相当多的欧洲企业有兴趣进军这个行业,这方面以KW、一方梯队、ISAGRAF、3S等尤为突出,这些公司对于工控软件化和标准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的各大工控公司在开发新的软件时都会对这几家公司的产品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初的软PLC开发大多以PC_BASE为硬件平台,后来一方面PC_BASE限入了低谷,成本和可靠性都很难提升,才慢慢的加入ARM、51、AVR等CPU的支持,并一直强调开发的模块化结构,使移植变得更为容易。

目前,PLC通常按点数和价格分成了大中小微几种不同的档次,同时按内部实现技术分成了硬PLC、软编译型PLC、软解释型PLC三种,按结构分成了背板式、模块式、分布式几种。其中大中型PLC更是在功能上加入了DCS和PC的许多功能,使其可以向上吞并一些DCS的市场,如现在很多自备电厂和化工行业都不再使用DCS而改用PLC去完成。另一方面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现在PLC发展出了许多专用的PLC,包括数控专用、车用、设备专用、安全的、楼宇的等。

同时DCS也向下发展了许多有个性的产品,使其可以代替一部分PLC的产品,如淅大中控、淅大中自的某系列产品就做得比较小,只有几个回路,带显示屏,可以满足一些行业的单回路控制需要。

从目前来看,PLC与DCS必定将相互交融,在十年后我们一定不会再为控制器选DCS还是PLC而苦恼,因为它们其实是一样的,现在大多数厂商都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大多数主流厂商新系统中都将这两者合二为一了),只是大多数用户因为厂商的宣传没到位而没有改变习惯。

1.2、现场总线和FCS

在软PLC出现后不久后,一场全新的技术浪潮狠狠的撞了一下工控行业的腰,这就是现场总线。同时基于现场总线派生出了FCS的理念(全分布式的基于现场总线的控制系统),在当初,我也是FCS的拥护者和开发者,深信在芯片能力价格越来越低的今天FCS才是未来的控制系统。可在实际的开发和应用过程中,我们发现全分散之后不光成本升高了,维护也变得更困难,因为所有的节点都依赖网络,而网络的可靠性就变成了一个瓶颈。这么长的网线,有任何一段出现短路或者开路都会有致命的损伤,如果采用冗余的网络和系统,则会导致成本大增。并且分散后的逻辑,会因为一个中间节点的故障导致整个系统的重大错误,当然如果用户对分布式控制理念有很深的理解当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事实上让用户工程师理解这么复杂的拓朴结构和考虑这么复杂的现场结构是越来越强,不现实的。

除非是在未来的神经元网络芯片研发方面有新的发展,可以在某一个逻辑运算节点损坏后自动由另一个逻辑节点替代,同时需要更好的基于网络的逻辑编程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对于分布式的控制器进行合理的逻辑切分,并且对任一个节点损坏后出现的状况能有合理的处理方式,或是保护或是不理。FCS发展的理想地步是只有传感器和执行器而没有单独的控制器,所有的传感器将自己的参数传给需要的执行器,各个执行器根据网络得到的参数运算并进行控制,同时将自己运算得到的中间值传给其它的执行器。因为有了中间值的问题,所以整个控制网络将变得相当复杂,每个有中间值的点都必需有合理的处理策略,理想的情况下,是当中间逻辑点出现问题后,能由任一个逻辑点进行替代,或者进行合理的保护策略。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我们将很到满足所有要求的全新的FCS出现,在通信方面也会变得更灵活和更可靠,但我们有理由相信FCS不会在五年内真正的成为主流控制系统,但FCS的理念会被传统的PLC吸收并消化。

在经过若干年的研究后,目前很多工程师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共识,那就是: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选择分布还是集中,很多情况下一种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方式是最适合的。比方在冶金行业,很多现场使用S7-400做为主站,用S7-300做为子站,把子站分布在现场,每个子站负责一个具体的任务或者一个工段。这样一方面当网络出现问题时,各个子站可以很好的处理自己的任务,同时每个子站到设备的距离减至了100米以内,使布线和维护变得相对简单了。

现场总线的技术浪潮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那就是IEC61158的制定过程,这个过程充分的反应了国际工控业各大利益集团的冲突,大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竟然未能达成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协议,最后的结果是变成了8种标准并存,后来又扩到了13种(有14种标准,但有一种退出了),标准的范围也从最初的涵盖过程、楼宇、电力等退到了只包含过程控制,这次争论的结果是当时的制定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标准通过的当天宣布辞职,他说:“太多的标准意味着没有标准”。其实我个人认为做一个统一的标准包含所有行业目前来看不太现实,各个行业的关注点也不同,像一般过程控制大家可能选PROFIBUS等,楼控可以选LONWORKS,数采和单一设备间通信可以选MODBUS等。但同一行业内实在应该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很多工程师都会常常为了用V80联西门子或者AB的控制系统而伤脑筋。

我个人对PROFIBUS比较有感情,因为在前几年用了两个人年做了一块PROFIBUS的主站芯片,用FPGA做的,把整个PROFIBUS-DP主站的数据链路层的状态机完整实现了。PROFIBUS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块通信协议,对于可靠性方面处理是相当完备的,完全是德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当严谨,诊断、参数化、配置、诊断、数据交换。PROFIBUS最大的优点是状态机与通用处理器之间的多缓存结构,使通信的实时性、一致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充分的保护。

但国家把PROFIBUS定为国家标准,这使我感到很搞笑,中国在FF和PROFIBUS之间摇摆了很多年,花了不少钱做了很多工作,但大多是表面工夫,这些研究大多脱离实际应用,或者仅仅是纸上谈兵。为什么我对PROFIBUS定为国家标准感到可悲呢,这是因为西门子等公司已在技术源头捻住了我们的脖子,它们对于PROFIBUS主站技术的封闭使中国至今少有公司能开发主站,这是因为开发主站必然会影响西门子等技术大佬的利益。其实从纯技术角度而言,国内大多数有实力的公司都有能力跳开这些技术壁垒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PROFIBUS主从站芯片(本人也在02年开发了一颗主站芯片,但我离开原来的团队后,这个项目就只是自己系统的应用而不能得到升级改进和推广了),可惜的是国家从85开始每年投大量的钱给一些研究所,却完全没有看到出来的成果与应用的结合。PROFIBUS在中国的推广只有在有低成本的芯片和成熟的解决方案出现后才有可能得到大量的应用,目前来说从站的应用已经比较多了,这得益于很多变频器厂商希望能将自己的产品与西门子的控制系统互联。PROFIBUS普级的最终的动力我想一定不会来源于带有官方色彩的现场总线委员会,而会来源于国内的广大工控厂商,为了回避恶意竞争,会有很多厂商把大量的产品出口或者贴牌卖给欧洲,而欧洲严厉的行规使没有PROFIBUS接口的工控产品基本上无法销售,到那时,我想会有更多的朋友和有实力的研发团队投入到PROFIBUS的开发过程中来,希望这个时间尽快到来,这样我也还能够出上一份力。

FF协议是一种美式的浪漫主义标准,在美国多增加二十美金的成本对于一个控制器或者传感器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短时间内我们是不太可能接受这么贵的解决方案,而且技术上面也存在着很多的理想化,目前也只有H1在使用,H2已完全废弃,改用工业以太网。每当我看到FF后,总让我想起LONWORKS,我应该是国内比较早用LONWORKS开发产品的研发工程师,2000年我们对LON协议充满了好感,特别是它的人性化的设计、七层协议的完整实现、基于网络变量的组态方式。但在后来若干年中,我们有一种骑虎难下来感觉。1、LON协议太慢了,一个74K网络中一秒最多也不过几十帧;2、协议实现不完整,FT-10A的收发器根本就没有实现P-坚持型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协议(P—CSMA),所谓的回避就是减少每一秒钟的发送数据帧数,然后每一帧发三次,这是做了很多实验后再打电话给美国Echelon 公司后得到的正式答复“FT-10A不支持LON协议的P—CSMA”;3、LON的CPU芯片3150其实是一颗早期摩托罗拉的三核CPU,这确实为通信能力的提升带来了很多好处,但仍然不是硬件解析的,所以速度相当慢;4、基于LONMARK的组态软件使用户在现场很难维护,更换任一节点后都需要重新组态和配置,并且过程相当麻烦和缓慢(可能现在的电脑速度上会快很多),这在工控现场是不可思议的;(关于LONWORKS我前些年在21iC网上写了一篇关于LONWORKS的开发经历,大家可以下载看一看)。

在现场总线这一节的最后面我谈一谈对工业以太网的看法,在这个盲目推崇以太网和TCP/IP协议的年代,我要对工业以太网泼冷水,在未来的工业系统中以太网的必要性是无可以厚非的,但以太网不是万能的,它在实现与HMI、监视系统的联接方面有超人的优势,这是因为他可以很方便的提供跨区域跨平台的互操作和访问,特别是基于Web的e设备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这使广大厂商都在自己的系统里面上以太网上TCP/IP。这是没有错的,这个方向是相当正确的,但是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和科技工作者希望用工业以太网一网打净所有需要现场总线的场合,这就不对了。工业以太网是一种商业的办公用网络,它在好多个领域是不适合的,
1、对时间要求高的系统(实时性、重复性、顺序性);
2、对效率要求比较高的系统;
3、对成本要求比较高的系统;
4、对可靠性要求高的系统。
这是因为以太网和TCP/IP协议并不适合于工业的现场层面或者实时层面的通信,其抢占式的总线结构使时间的可靠性得不到保证、多层次的封装导致效率的低下,对于CPU的保贵机时浪费太多、开放过度导致的安全性不够等。对于IP的反思在通信行业上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原本想在3G的时代一定会是IP的天下,但实际的情况发现,在通信中的主干环节IP仍然因为效率低下而无法满足要求(很多国际大公司都在彻底IP的理想上面吃了苦头),而不得不退回去仍使用ATM之类的精干协议。

当然很多朋友会提到现在CPU的速度日益上升而成本日益下降,网络带宽日益上升收费日益下降,对于我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均可以简单解决(实际上如果您亲身开发或者使用后就觉得全不是那回事)。

最后面,我预言未来互联网最大的用户一定是不是人,而是机器,而是开关,而是每个灯泡,当网络进入装备和家居后,一个节点的成本低于50元是可以实现的。今后最赚钱的网络必然不是GOOGLE之类的,而是设备网,如果能有一个制定标准一统江湖的设备网(为用户提供人与设备的接口),那才是最大的市场,现场总线加网关上互联网一定会是今后十年最好的方案。

多协议、多层次、专业网络、行业总线将是未来十年现场总线发展的方向,不要跟风,不要选择时髦的不适合你应用的网络或者总线,按应用的场合,未来我们也许真的需要8种现场总线,当然一定不是现在这13种,而是根据应用的场合不同来选择的,同时支持多种协议的网关芯片也将随着装备技术和芯片技术的发展而日益成熟。

楼主:
1.3、PC_BASE

PC_BASE刚出现时也是在工控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个时代的控制器都是相当贵的,我记得当时一块西屋公司WDPF控制系统的250M硬盘卖5万块,而PC硬件的低成本对于大家来说是相当大的吸引力。当时的工程师分为两派,一派认为PC是为商用开发的,控制界只能吸收其有用的技术,而另一派认为PC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如此之多的软件和硬件资源可供利用,对于控制器的标准化和降低成本有很大的好处。
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的工控厂商包括DCS、PLC和各种专用控制器都广泛的采用了PC_BASE结构来开发新产品,当时大多使用386和486,其中ICOP的386X_M6117D是其中最好的工业级386 CPU,可惜我只能买到M6117C所以只好改用了MAPLE的486DX4-100M。

PC_BASE在近些年的发展之中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当初大家之所以选用PC_BASE是因为开发方便,特别是DOS和X86兼容年代,大家可以在一周的时间编写出一个很复杂的控制类程序,在刚有网络的时候,大家通过BBS互通有无,当时感觉有一种一切均在掌握之中的感觉。

现在DOS使用者越来越少,于是很多的厂商在引导工程师走WINNT的平台,而WINNT对于底层的屏蔽使广大底层软件开发工程师感到相当郁闷,因为WINNT体系的WDM驱动程序开发需要用到DDK等复杂工具,但如果使用XTOOLS之类的简易开发工具又会让人有一种隔鞋搔痒的感觉,让PC_BASE的开放性和方便性大大的被抵消了。同时WINNT体系的低可靠性让大多数自动化工程师望而止步。

2.0以前的WINCE也是一个让人发狂的软件,不光可靠性差,实时性也相当差劲,让人怀疑这玩意只能用来做做显示屏,后来wince2.0出来后还好一点,但个人对WINCE还是有抵触,可能是当初吃苦头吃多了,总认为一个工控产品不适合选用WINCE做操作系统,因为WINCE的系统结构包括兼容性、开放性、图形方面的优点都是针对手持消费类产品的,如PDA之类,对于工控需要的高实时性和高可靠性实在有点不及格。这一方面linux要更差一些,因为linux是为商用电脑开发的,很多公司都在为linux进行减肥并把抢占式的调度机制强行加入linux,从而可以使linux可以用在嵌入式的环境,但WINCE有的缺点它也都有,同时还要更严重,所以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操作系统方面,其实像VXWORKS和NECLUES之类的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用户多是工业方面的,对系统的可控制性比较强,如果是高要求的开发者还可以买源码,这样如果操作系统内有问题就可以自己调试,我们就曾发现NECLUES操作系统的8019驱动方面有问题,主要是实时高速通信会有堵塞的问题,后来发现这一部分代码是从linux的源码中移植过来的,所以linux也有类似的问题。

对于PC_BASE体系更要命的是低档X86的配套芯片都已停产,包括DRAM等,使大家想接着使用386、486、586都不可能了,(我一直很喜欢ICOP的M6117,可惜现在DRAM真是买不到新货,全吃库存了),除非使用旧芯片。同时现在intel和微软已完全放弃了向下兼容的规则,使PC_BASE存在的意义日益减少。没有哪家工控厂商都跟上这两位大佬的更新速度,当你的产品准备面市时,你会发现你使用的所有器件均已停产,你只能上二手市场去买拆机件。

在PC_BASE发展过程中大多数厂商都遇到了PC_BASE单体成本高、需要用户有较强的开发能力的问题,使PC_BASE的量很难做大,对厂商的技术支持的能力和要求很高。为此很多工控机的厂商都找到了像KW、infoteam、ISAGRAF、3S这样的软逻辑开发商,利用工控机或者PC104+IO板卡来组成一个控制平台,这种控制平台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支持现有PC的各种资源,使监、控可以做在一体,缺点主要是从小型PLC来说,成本太高,从中大型PLC来说点数又太少,同时抗干扰和抗振动方面存在许多架构性问题。

这一章结尾,我们谈一谈其它的中高档处理器,在前些年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试用过多种不同类型的中高档CPU想选一款理想的处理器而不可得,那个时侯民品方面的工程师都将目光转向ARM,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在WINCE和linux上开发X86的软硬件和在ARM上开发类似的程序难度差别不大,而且ARM的成本比X86要低很多。我们试用了几种ARM后(当时ADI公司的工业级ARM还没出来)感觉ARM用在工业上面不大理想,大把显示、音频、VGA、以太网MAC之类的功能都在工控常规平台内用不上,而且ARM的抗电磁兼容方面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对于一般要求的2000V快速脉冲还可以满足,但再向上走就很难做到。目前来说选择可能会简单很多,相当多的工业用ARM、coolfire、AVR、M16使开发者有更多的选择,其中做为控制来说,M16真是一个很合适的处理器,可惜是日本产的。

1.4、PLC、DCS、PC的交叉点:
在现有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因为IC技术、通信技术、软件技术的高速发展。PLC、DCS、IPC在近几年出现了相当多的交叉和重复,基本上变成了PLC看起来更像DCS,而IPC改头换面之后与大多数的软PLC并无二样,也采用模块化结构,也使用IEC61131-3的五种语言,在使用上面比大多数的PLC更加容易更加偏软件。

这些年经常见到一些朋友问到底DCS与PLC的区别是什么,IPC+软逻辑之后是不是PLC?

这个问题真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因为差别实在是太小了。我曾经研发了五年的DCS又研发了四年的PLC,其中更多次使用IPC+软逻辑开发过PLC产品,所以从我们做研发的定义来分辨这几种产品吧。

 DCS:
DCS原来设计主要是为顺序控制开发的,大多数执行是定时扫描方式,循环的速度要求不高,多数在50ms~1秒以上可以设,但DCS应用的场合主要是电厂的主控、化工、造纸等,这些场合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模型,需要较强的模拟量运算能力,同时大多数DCS都针对不同的行业开发不同的功能块,使用户在使用时不需要自己用PID之类的算法做控制,而是抽象到了模型或者回路这一层。

另外DCS的用途点数通常比较多,很多大系统加上中间点可以达到20万点以上,硬IO点数也在数万点之多,如果用一台控制器当然是很困难的,所以大多数DCS在基于网络的多DPU协同工作方面有很强的能力。

超强的冗余功能,冗余与热备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很多厂商完全混淆这两种概念误导客户,大多数冗余的故障切换时间都在uS级,这是严格的无缝切换,而热备则带有很多的软件特征,切换慢一点的如某公司的400系列某型大型PLC,需要数分钟之久。同时冗余也还有双CPU通过双口RAM和通过串行通信等数种不同的实现方式,这里面带有着相当大的成本和性能不同,用户在选取时需要认真调研。

每一个DPU内均有一块实时数据库,实时数据库按站数和内外分成多块,每个站都用广播方式将自己的变量全量发送出去,同时每个站都会接收和更新其它站广播过来的全局变量,这样使每个站都可以实时的得到其它站的数据,从而使DCS可以很好的控制一个大系统。

DCS的控制器和HMI(人机界面)通常是合二为一的,这也比较适合大型过程控制的监控室,这使DCS更显示出浓厚的PC根源。

DCS的控制网络通常都是封闭的,通过一个历史数据库或者网关与外网交互,同时DCS对于工程师站、操作员站的定义比PLC工程体系要更为清晰和明显。
 PLC:

小型微型PLC倒没什么冲突,因为结构和低成本的原因与其它两类产品完全不同。但中大型PLC因为大量使用PC_BASE技术使其与DCS和IPC+软逻辑基本上没有差别,只是因为这些厂商大多之前就是PLC厂商而且客户群都是PLC的客户,所以他的产品就叫PLC。

 IPC+软逻辑:

在十几年前美欧的几个专家在这个问题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争论,围绕了一个问题是IPC+软逻辑如何实现才是合理的,因为当时主要有几种声音,一种是完全反对IPC在控制中的使用,因为显而易见的可靠性问题,包括操作系统的兼容性与可靠性如何并重。另一种是完全支持IPC在工控中的应用,并认为要使用标准的PC软硬件,这样才可以使兼容性和开放性的优点充分体现。最后一种是一种折中的方案,把PLC插入IPC内,做为IPC的一个板卡。在实现上面也有这么几种方案:

方案一:标准操作系统,包括WINNT(含XP、2000、NT等)、linux、DOS,加软逻辑软件

方案二:标准操作系统加PLC卡,这样当电脑死机时控制不会受影响,重启电脑并不影响PLC,同时PLC与PC之间通过共享内存或者双口RAM进行数据交互。使其可以有PC的开放性和各种资源同时可以保证控制部分的可靠性。

方案三:重新设计的硬件系统如模块化结构再加上软逻辑软件,使其硬可靠性与PLC完全相同,只是使用了X86的CPU和芯片组而已。

方案一,在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有一部分市场,主要是在运控、图像、显示方面有其很大的优点;方案二是一个很保守的做法,但成本方面比较高;方案三其实已经是一个PLC了。

1.5、数控系统

数控系统的实现目前也有好几种方案:
方案一:通用PLC带数控功能
这对于需要逻辑控制又需要相对简单的位置控制的用户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无论是成本和开发难易度都有很多优势,不过通用型的PLC大多没有插补指令(部分产品有),并且不支持G代码,无法与CAD软件进行无缝联接。

方案二:专用的数控系统
这种系统有很多使用PLC的平台加DSP加FPGA实现,高档的这种系统可以与CAD软件无缝联接,从CAD导出来的G代码在经过编辑或者不需要编辑下载到控制器内就可以做出各种对应的动作出来。该种系统对于多轴联动、插补、G代码均有很强的支撑能力,同时一般带有显示,可以在运行时同步在显示屏上显示运动的轨迹。

方案三:IPC+数控板卡
这是国内数控厂商的主要形态,有灵活性高的优点,但很多系统不支持标准的G代码,而是要用户使用C、C++语言或者VC去编写对应的控制程序,由板卡厂商提供函数库。当然目前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数控厂商代用户完成这一部分的编程。

这种开发方式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厂商的开发成本低,灵活度高,但是需要数控厂商提供相当多的技术支持,如果客户数量多则厂家很难有足够的支持能力,所以这类厂商大多都希望能开发方案二的数控平台。

楼主:
1.6、楼控

楼宇控制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玩的行业,价格奇高,但功能却不并复杂,所以现在有很多工程商在使用小点数的PLC组网代替DDC,但在易开发方面相对要差一些(主要是监控软件),主要是楼宇本身是高利润行业,大家对一个点近千元的价格并不感到无法承受,只有当楼市价格下降竞争大了才会有可能重视成本方面。

个人认为未来楼控很难作为一个单独的控制器种类存在,而会被其它产品给吞并,例于PLC。

1.7、数采

数采行业因为受到了GPRS、GSM等业务的影响,正出现一次比较大的变革,特别是在远距离方面,传统的MODEM、RTU方式正受到很大的冲击,在我们经手的很多环境监控、管道监控、路灯节能、水文监控方面很少有客户能经受GPRS DTU的诱惑。DTU的基于网络和透明通信方式深受大家的喜爱,只是目前DTU的价格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高,如果能掉到GSM MODEM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除此之外移动对于数据业务的支持还是不够,早期还可以用神州行卡,现在已全部关闭了,只能用全球通,而全球通每月50元的月租实在让人很恼火,一个城市的路灯节能控制器如果全部上GPRS,假设有1000个点,那么每个月就需要5万元的开支,还不包括流量的收费,对于公共事业这还算好,对于工厂或者电梯的监控就很难受了。

无论如何GPRS DTU是一个方向,单节点月费用不超过二十元,单节点价格低于400元时将是其大行其市的日子。

2、未来的控制系统

前面讲了这么多历史,下面看看我心目中的未来控制器。

经过FCS和现场总线的浪潮后,各大公司好像都累了,这几年大家都在底头为下一代的控制器做各种研发和准备(包括理论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东芝、AB、思博等公司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合作和交流同时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将来的控制器将会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

单芯片控制器:

单点价格在10元左右,支持可编程,可以带现场总线或者网络。只需要加上很少的外部电路就可以实现一个可编程控制器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将会改变未来的硬件研发方式,大多数的研发工程师将不用C语言开发产品,而会使用图形化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与底层的联系越来越远,软件的模块化、图形化、表格化将是一种趋势。

德维森的V60系列可编程智能继电器产品无疑是这种方案的一个实行者,不需要太多复杂功能,成本要相当低,联网功能可选,这样少点数的PLC将是一种比较现实的产品。

这一部分的产品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内外的厂商在做这一方面的研发工作,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取舍,那一部分功能是不需要的,那一部分成本是可以减下来的,是否能很清晰的定义和标准化这类产品,使其变成一个和低压电器类似的常规电器,并可以结合FCS的思想把这类产品做到未来的智能家居中去,这样一方面量可以足够支撑成本的下降,也可以加速这种小控制器的标准化。

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万可的产品,万可的产品现在价格并不存在这种优势,同时过分的分离使其成本很难达到要求。

个人认为这一部分的产品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标准化和一个大的市场的冲击,个人认为可能是在下一代的智能家居方面,很多朋友都找我谈过可不可能做一个很低成本的带无线通信的很少点数的可编程控制器,用于智能家居和智能楼宇方面,但我一直忙于现有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工作,无力再去开辟一个新战场。当然我相信在国内控制器研发日益成熟的今天很快就会有人把这种产品开发出来,需要注意的是基于网络变量的编程软件对于这个行业是不可少的。

未来每个灯或每一组灯带一个可编程控制器将不是梦想,我想在未来的三五年之内将可以看到这一类产品的大放异彩。

 第二类:
多控制系统的通用平台:
在一个小体积的前提下,有PLC、DCS、IPC、数控等多种控制器,各种控制器之间可以通过光纤或者超高速的串行总线也可以是背板进行互通,大家可以共享数据和信息。IO模块通过串行总线或者背板与CPU进行交互。

这种结构必需是一种积木式的结构,大家可以在统一的结构和平台上按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价格和功能的控制器、IO模块,比方说你使用的环境是设备控制,不需要复杂的运算,你就可以只选用PLC单元,而半年后,如果用户需要增加历史数据库和监控,那么用户可以买一个PC单元加入现有的控制系统,并通过一些设置和编程从而可以实现他需要的功能,而不需要在边上加一个电脑,当然这个PC单元是模块化结构的而不是通常的IPC。

这种控制系统核心是数据的交互和共享,这包括编程环境的整合和开发工具的完备,同一个变量必需在不同的控制器内是同样的数据结构,比方说变量A是由PLC产生的,但DCS和PC端也需要使用,那么应该可以在同一个集成的开发环境内可以从DCS的程序中看到同样的变量A,同时在PC端的数据库和HMI软件上可以使用到变量A。另外PC上的分析软件和优化软件也可以在同一个开发环境内对控制系统的工艺和算法进行寻优。

PAC是当前这种发展的一个子集,我个人更希望PAC能在PC方面的功能加强,真正突显出用户方便使用的开放的接口,而不是纯宣传的功能,因为那样才能显示出一个新品种的特点来,否则与传统的软PLC并无二样,就变成了一个纯口号了。

这种多控制系统的通用平台是一场软件的革命,从硬件角度来说,目前已有相当多的控制系统是带有这些特性的,比方说东芝公司的未世代综合控制器等,他们在同一个背板总线上可以插入三种不同的控制器,分别是PLC、DCS、PC,在软件方面他们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使其可以很方便的进行跨控制器交互。但软件方面的交互和工具的完备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时间,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说到东芝公司,日本人的团结使我感到吃惊,目前多家日系的控制器厂商拥有一个共同的控制系统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开发出来的平台和软件可以供这几家公司共同使用,东芝的负责控系统开发的苋总工也是一位相当有远见的专家,与其多次交流均很受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苋先生、德国infoteam的布兰德博士和KW的老总都是白发苍苍的长者,让人感到敬佩的是这几位长者对于技术的执着和深入,而国内我见到很多小伙子二十几岁就开始担心到三十岁还能不能干技术,是不是要换行做管理或者市场。其实工控就像酒一样,时间越长越有味,在中国老一辈还在前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哪个初期的全民皆商给破坏掉了,如果不出意外,我想本人到60岁都还会对技术充满兴趣。

 第三类:

专用控制器:

我和一位朋友做过一次总结,单一厂商单一种产品或装备,如果年产量超过1000台,都会有人开发专用控制器,这不是悲观,而是因为成本和竞争造成的,比方说注塑机,在以前大多使用PLC,而现在大部分都使用专用的控制器。再比方说回流焊,这以前是西门子S7-200的传统市场,一套PLC加一个PC,现在相当多的厂商在用亚当温控模块或者IPC加板卡的方式做各种尝试,同时已经有不少厂商用单片机开发了专用的控制器。再比方说电梯,这是三菱传统的市场,现在被专用控制器挤掉了一大半的市场,这只是说这几个行业成熟了标准了。

但是目前的专用控制器实现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如果这个行业的产品都是标准化的,用户没有多少非标需要,那么问题不大,可是如果有需要客制化做改动的,那么选择专用控制器就不是太适合了。

这就是德维森推崇的利用通用可编程平台开发专用控制器,也就是用PLC的平台开发专用控制器,这样成本和单片机差不多,却可享受PLC可编程优势,对用户的需要可以进行各种修改,同时还可享受PLC标准的各种接口,比方说网络、通信、数控等,而不需要再去重新开发这些功能。更重要的它的结构是按装备生产厂商需要设计的,可以带液晶或者数码管的显示,用户不需要硬件和多余的点数都被去掉。成本方面比通用的PLC更有竞争力。

目前德维森有三个开发平台,一个是中型PLC平台,一个是V80小型PLC平台,另一个是V60可编程继电器平台(软PLC)。中型PLC目前已在相当多的钢铁、石化、电力、造纸行业应用,而小型PLCV80平台将目益向高端前进,目前的功能和性能已可与国外任一家的功能相比美,更在70多个不同的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新版本软件出来的,使用变得更加方便和强大,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电试用,V60是一个全新的低成本的微型PLC,性价比相当高,目前主要是在水泵行业使用,用来做智能继电器是最合适不过了。同时我们正在开发下一代的大中小型共用的PLC平台N系列,这个平台将会彻底改变人们对PLC的认识,也将会使PLC在更多的行业得到使用。

3、结束语:

我认为自动化行业可以粗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理论层面,各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科学家们接承数理化的发展对自动化行业进行归纳和引导,国内这个层面的专家与实践有些脱钩,各高校的同志可能会发现这一点,这个层面是数理化在自动化行业的融合。第二个层面是应用层面,通过选取各家的控制系统针对特定的行业,结合特定的工艺进行工程应用,目前国内相当缺乏有跨行业能力能为行来自动化应用提出归纳性意见的专家,这个层面是行业工艺与自动化技术的融合。第三个层面是控制系统的生产和研究厂商,德维森就处于这个层面,这个层面是电子、软件与自动化行业的融合。纵横三个层面需要大家更多的合作和支持,只有三个层面得到很好的交流和支撑才能使中国的自动化真正的走好走强。

同时未来的控制系统最主要的工作在于软件和标准化方面,如何打破各大工控厂商和各大利益集团的壁垒是很困难的事情,希望不要像IEC61158一样十五年出来一个完全无用的标准。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厂商有其先天的优势,因为是后进份子,所以没有包袱,可以选择任何对自己有利的结构和技术,同时传统以来中国产品低价的习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先是量变最后是质变!但国内各厂商如何进行合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鼓动大家,使大家愿意放开短时间的小利而放眼全球的大市场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这需要有魄力的企业家和有能力的组织者。

(王晟磊 原帖发于2008年)

网友A:
    哎,现在PLC 市场份额太大了,国产的1%都不到。  变频器更狠,一眨眼就出来个品牌了。

楼主:
一扫阴晦显虹光我对PLC行业的看法

因为研发项目比较繁重,仅有的时间都用在休息上了,我已有大半年没上来灌过水了,这一阵子项目均已到达一个阶段,新版软件VLadder5.10也已发布,新的各种PLC和专用控制器也已基本完成,面向内定的几个大行业的解决方案和产品也已基本定型,总算有时间上来看一看我可爱的国产PLC论坛了:)

这一看真吓我一跳:

看看下面这些主题《国产PLC出路何在?》《国产PLC的尴尬》《国产PLC厂家应联合起来,共同收复本来属于我们却被外族(西门子、施耐德、AB、GE、三菱、欧姆龙等)侵占的市场!》

各同行都一幅不成功便成仁的悲愤态,使我相当的不爽:(

其实事务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没有一个行业是可以一蹶而成的,对于技术难度高,与周边产品联系多的PLC更是如此。

下面我结合德维森和我个人这些年在PLC行业的得失写一写我对PLC行业的看法,包括市场开拓的方式,希望能做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PLC乃国之重器

细想!一个现代化国家无不是建立在自动化和信息化基础之上的,此乃国之根本,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均不为过,当年国家在选择的时侯把重点放在了大系统的DCS上面,并给予相当多的资源和支持,对于PLC并不是太关心,直到十五攻关才开始重视,并给予了很多资源,可惜我党的阳光雨露并没有惠及我们这些民企:)。

国产PLC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应是从03年开始的(之前也有一些研究院所和厂商前仆后继的投身其中但没能成气候),目前正处于第一个发展期的整顿期,第一个阶段,大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实现上面,也就是如何做出一台PLC出来。
大家满以为只要我们设计生产出了PLC,众用户必将双手欢呼我们的到来,鲜花掌声将是未来的主题曲,发展规划差一点的也比一比华为,想远一点的都想三年超三菱五年赶西门子。
但大家将自已的第一个小板凳(参见某大师少年期手工课作品)拿出来时,发现市场的响应并不热烈,掌声稀稀啦啦的远没有板砖声热闹。

二、王二麻子的小板凳

德维森当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04年在充分的检讨和反省后,我们认为是我们的产品不够好,功能不够强大,性能不够稳定,服务不够到位。

为此研发团队日以继夜开发新的模块、软件、功能,拿各种认证,CE,UL

生产部为适应这种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一次一次的整改,5S,精益制造,ISO9000

市场部花数年的时间,只做直销,不做分销,并把市场的重点放在公司周边的华南市场,以便支持和服务。一家一家的扫街,上门介绍产品,了解客户的需求,试用。

终于,我们认为我们的产品在大多数功能上均已超过国外同行,我们的可靠性,抗电磁干扰的能力也都比市面上的进口产品要好很多了。我们的新版软件VLadder5.10使原来的一些操作不方便变成了过去。

是否这样客户就会蜂涌而至呢?

答案:不会!!!!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市场部的小伙开始抓狂,开始悲观或愤慨

悲观的理论基础如下:
1、没有经济价值:PLC市场的好日子早已结束了,现在就算没有国产PLC光进口的就已把价格打到了地板底下,根本没有国产PLC存活的空间。
2、没有群众基础:工程师们学的是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PLC,你很难说服他学用一种新品牌的PLC。现在也没有一家国产的厂商能用五年时间在技校中专高校进行全面的普及培训进入国家的教材的.
3、功能性能弱:产品无法与拥有数十年上百年成熟工控经验的国际大公司竞争,无任是功能还是性能。
4 不成系统:PLC是一个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部件,而不是全部,她需要与周边的其它产品进行配合,进口品牌通常能成套的提供解决方案,从PLC到螺丝刀都提供.而国产的品牌通常只有一两类产品,根本无法涵盖整个工控行业。
5 量少品种多:PLC是一个无法走量的行业,很少有一个客户年需求过万的情况,大多数客户都是一个月要几台或者几十台产品,这意味着需要相当多的技术服务力量面对这些分散的客户.这是市场营销最不乐见的情况。
6 低成本的压力: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工程师更便宜,大量的控制器都采用单片机而不会使用PLC。
7 PLC销售复杂:从一个客户了解你的产品到试用再到形成采购周期相当长,一般都要三个月到半年以上。
8 PLC销售的技术含量高:中国缺少能销售PLC的合格市场人员,没有丰富的现场和设备经验的销售人员是很难说服客户的工程师接受一个新品牌的PLC。
9 客户自主能力弱:中国的机械设备以模仿为主,很少自主研发的设备,很多设备厂商对自动化的自主能力很弱,一般不敢轻易动自动化这一块,一般该设备的原型机用什么PLC那么设备厂都会保留下来。
10 国货低价低质观念:是人都知道进口的比国产的好,那怕是朝鲜生产的估计都比国产的好卖,崇洋媚外的思想给国产PLC很大的心理压力,做太好吧,成本高国人不高兴,做太便宜嘛,不可靠,还是一个垃圾货。

愤慨的理论基础如下:
1 人崇洋媚外。
2 国内厂商不争气:嫦娥都奔月了,国产PLC还没一家像西门子一样的公司出现。
3 国内工程师水平太低:教半天都教不会,还把问题都推我PLC上
4 这些国内厂商还没学会走路就互相打架,一会搞个PAC,一会搞个正宗自主。
5 自家人语言都不通,张三学西门子,李四学三菱,王二麻子最差搞了个IEC61131,整个一团乱麻,不成气候。

失望之余,很多同志‘投敌了’,很多朋友改行了,做什么不要做PLC成为了这帮人的口头禅。

三、欲穷千里目再上一层楼
那么是否国产PLC真如此之悲愤呢,我不这样认为,随着研发的日益深入,随着队伍的日益壮大,对于PLC,对于设备对于自动化行业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更多的从容。

PLC国产与否的意义不在于是不是拥有这几十个亿的市场,而更应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看等PLC。

整个自动化可以看成一个由传感器,执行器,控制,人机等组成的一个网络,而PLC无疑是这个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她起到了承上启下总管全局的作用,如果说自动化行业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皇冠,那PLC无疑正是这个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颗钻石。

中国目前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前夕,从加工大国变成加工强国的核心之一就是装备自动化水平,为什么十一五把装备自主创新放那么高的位置正是这个原因。

如何能提升中国装备自动化的水平,光依靠国外的控制系统不是不可以,但因为不能提供深层次本地的服务,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装备水平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附在自动化发展上面的,很多高精尖的装备难点都在控制方面,只有本国有很强大的自动化产品研发水平,才有可能造就一个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和强大的制造强国。

这一点大家看看这些世界强国无一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PLC,美国的AB,日本的三菱,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施耐德,这些企业均是受人尊重的超大型跨国企业,年产值均在百亿美金以上,同时这些企业也是各个国家国防的重要成员之一。无论何时这些企业都从没有放弃自主的控制系统研发之路,并保持各自的特色至今,很多朋友说现在IEC61131都发布十五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一家主流厂商对其进行支持?这一方面是标准过于理想化,更重要的是PLC乃国之重器。

中国的自动化行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中国的PLC市场,中国的国产PLC会如何发展呢?

下面我谈一谈我的想法:

1、中国的自动化行业即将迎来黄金年代:
最近几年中国做实业的都很苦,一方面国外大财团看好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升值的潜力,大量的外币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进入国内。因为中国金融政策,所有的外币均只能与银行换成人民币,在外币缺乏的时代这是有好处的,可以防止外汇流失,但对于外资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的年低,中国银行是有苦说不出,人家拿美金来,你就必需全吃下,并给人家对应价值的人民币,这种情况下,导致银行必需印更多的人民币来购买外汇,一万个亿的美金意味着7.5万亿人民币要在市面上多出来,实际上这一万个亿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钱并非通过正常途径进来,并也没有进入银行的换汇系统,据统计中国目前的市面人民币存有量大约是GDP的三倍多。
钱多了,这是大家对目前国内金融资产的感觉,不知那来的那么多钱,一夜之间,股市长了6倍,房价长了4倍,猪肉,煤所有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均在升值。
接下来就该长人工了,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可以理解成一个多元多闭环的滞后系统,上游对下游的影响有一个比较大的滞后性。比方说房价长了,深圳破点的二手房也要万把块钱一平方,而租金便宜点的也就是20块钱一平方/月左右,也就是说要500个月,或者说41.67年才能回本。表面看这很不正常,但实际上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房租相对于房价有一个比较大的滞后性,深圳房价是从04年年底开始长的,07年6月应是房价的高峰,之后房价一直在阴跌。但租金却是从06年才开始实际意义的比较宽范围的长价,现在房价已经下跌,但租金却在加速的向上增加。

也就是说,人工不是不长,而是有一个滞后性,估计从今年开始就要进入中国的一轮比较长时间的加薪周期了。
同时新一轮的能耗成本上升也正在加速,未来的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就是一个企业相当大的开支。
人工的提高加上新劳动法对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能耗和环境的成本,必然使中国很多传统的代工行业无法再按现有方式经营,相当一部分的厂会倒闭或者远走内地或者越南、柬埔塞等。但其它地方也有其不利的地方,第一是上下游戏产业链不完备,不如现在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么齐全,材料和货物的运费上升,第二是熟练工人少,效率相对较低,第三是政局和人脉没这么稳定。
因此相当多的企业会希望能通过提升自动化的程度来减少人工、能耗降低排污。这对于自动行业而言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低成本低性能低品质的三低现状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得到根本的改善。所有的部分都将需要自动化厂商的跟进,相应的相当多的更加专业的行业解决商和与行业相结合的产品会大放光彩。
可以这么说,中国这一轮的产业大提升估计会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且中国地域这么宽大,发展这么不均衡,人又这么多,所以整个产业的提升经过将是相当复杂和与以往的日本、韩国的提升是不同的。这一次将是中国自动化行业大发展的最好时机,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一家自动公司具备能成长成像西门子一样的潜力,但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中一定会有这种种类型的中国公司出现。

2、MADE IN CHINA的PLC何去何从
PLC技术真正在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应是这几年的事情,采用软PLC编译或者解释方式实现的各种PLC厂商以一个月一家的速度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冒出来。
这是一件好事情,只有这样才可以加快中国PLC技术的成熟,这个过程基本上按以下规律——>梦想——>样机——>销售——>碰壁——》悲观失望。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前已讲了很多了,就不再多说了,基本上目前国产PLC会按这几条路走下去。

一、仿制
这条路确实是一条近路,省掉了培训客户工程师这个PLC产品销售的最大难题,使产品在而市后就不用发愁销路和技术支持的问题。
但这条路又是一条相当险恶的道路,目前西门子在与国内的一两家打这方面的官司,三菱还没动作,但这方面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不可预见会不会引起西门子或三菱本部的关注,如果引起了足够多的关注,我很担心这些公司是否能正常的运营下去。

原来对于西门子的主要是生产扩展模块,现在已有在生产CPU模块的厂商了,估计西门子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二、引进
引进是早一批PLC厂商都采取过的方式,通过引进可以很快的了解很多技术的内核,目前比较常用的是硬件自行设计,软件引进,特别是编程软件,目前ISAGRF、KW、INFORTEM、3S等都在国内有常设或代理商,他们大多是欧洲的公司,也是IEC61131现实的支持者和获利者。但IEC61131-3中存在的问题也是限制了使用这些软件的厂商快速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个问题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解说了。
基本上引进的都没有达到大家当初所预期的效果。

三、自主研发
自主研发分两类,一类是土八路,按自已的理解根据一个数学模型进行PLC的开发,然后在实际应用中不断的完善和修改,这类厂商大多在一到两年后就会碰到是否要推翻现有体系结构重新开发的问题,产品的局限性也比较大。
另一类是维新派,主张洋为中用,通过消化和吸收国外的技术再自行开发,这类开发一般成功的机会的比较大,起码能成为产品,但这类厂商都会因为对引进部分的吸收周期而使自已的设计受到限制,需要经过两轮研发后才能真正的理解和破茧而出。基本上我个人属于这一类,因此也比较看好这一类厂家的成长,因为可以看通整个PLC产品发展的历史和规律。

四、变化
近几年PLC技术的大力发展尽管还没有一家厂商可以高调的说自已代表了国内的PLC行业,但这个全民的开发过程使PLC技术深入到了一大批的研发工程师脑海里,很多工程师开始采用PLC技术去实现未PLC的产品。也就是说很多专用控制器也开始采用PLC技术,将PLC可编程的灵活与专用控制器的专业结合在一块这在未来几年会派生出相当多的类似产品。
我们也在这一方面开发了一些类似的产品,我个人比较想把高档仪表做为PLC技术内嵌的一个方向。
上面的四条路分别代表了当今PLC厂家的四个方向,如果说谁一定能成功,谁一定会失败,我不好乱下结论,但我更希望是自主研发的厂家更多一些,只有这条路最艰辛最漫长,但也只有这条路是可以选择的方向最多,可以坚持的时间最长的。

3、PLC的市场如何做
我不是做市场出身的,对于营销的技能也相当的陌生,如果讲得对大家就鼓励鼓励,如果不对就请板砖,正好现在深圳房价高多收点砖头说不定可以自已盖一间。
这一阵子和很多做市场的朋友谈话,原来的一个合作伙伴给我讲了讲长尾理论,我觉得深合PLC行业的发展要求。
根据长尾理论,在网络时代和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并不是只有第一名能赚钱,第二名能存活,而是会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在第三名到第一百名都将存活并还能得到利润。这是因为现在的宣传方式和营销方式使小公司也可以有声音发出来,而客户的个性化和行业的更加专业化会需要更多的厂商来提供服务和产品。
PLC行业是一个细分特别多的行业,至今我们已做了近百个行业的设备控制了,但我仍不能找到一条能把这近百个行业归纳起来的简单方法,每个行业每种设备都有其独特的工艺和控制要求,更多的PLC厂商会更加深入的接触行业,而不像前两年一样,大家都想把PLC放在超市里面卖。
王氏定理一:PLC不是产品,而是工具
PLC不能当产品简单卖,而要当成一个工具来卖,卖给用户后,用户要进行二次开发后才能成为产品,也就是说你要教会你的用户使用这个工
具。所以教育你的客户使用,这成了PLC销售最大的难题,当然如果你的产品与西门子或者三菱完全兼容这个难题就可以回避开了。

王氏定理二:深入行业是国产PLC存活的唯一出路
农村包围城市,以局部优势的技术和人力打歼灭战,确立在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的领先是我们最大的任务。

4、中国需要什么样的PLC
估计到今年年底就会有很多百元级的PLC面市,价格的比拼就会到底,如果生存就看你的产品是否能提升客户设备的价值,是否能为客户解决难题了。
我不想去死拼这种市场,这样的结果不会是好的,我希望能回避开这种恶性的竞争,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的蓝海。当然世上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你想回避就可以回避的,所以我在未来的一年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行业的工艺了解上面,希望能结合中国产业提升的机会,提升V80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目前来说V80是一款高档的小型PLC而我们的V60则是一款经济型的PLC产品,如果能在未来的两年内我能收集足够多的资金和人才把我心目中的N系列开发完毕并流片,则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突破敌人的层层防线最终成长成一个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控制器厂商。

这个文档写了一半后停了一个月再写完的,所以有点不是太通顺,但我也不想再修改了,必竞第一感觉会更真实,其中有部分内容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认同,但只有一个独立和稳定的见解才可以清晰的表达我的观点。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PLC业务均已转入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在未来的一年,我会把更多的时间发在产品的推广和行业的调研上面,希望关注国产PLC行业的朋友能给予我支持,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将为中国的自动化行业添砖加瓦。

(王晟磊 原帖发于2008年)

楼主:
如果大家有时间,推荐大家仔细看看,我觉得还是挺有看头。欢迎发表评论。

楼主:
引用 楼主:

选择PLC的基准:

数量——对于装备制造厂商而言,单一装备(同样的硬件配置和程序)月生产量500台以下就可以考虑使用PLC,如果超过了这个数量就可以考虑使用专用PLC或者单片机开发的专用控制器。

品牌——各成熟厂商PLC的功能差别不大,品牌的选择更多的是考虑服务和宣传,这需要装备制造厂商根据自己的定位来选择,但品牌在PLC的价值中占有较大有份额,同样点数,同样功能的PLC,不同品牌的价格会有数倍至十倍的差别。

功能——功能的选择不是越多越好,许多功能大多数用户都用不上,但是有一些功能又是PLC的可选功能,比方说实时时钟、电池、RS485、扩展接口等,一般基本功能的PLC价格会很低,但如果选择增加功能价格就会高很多。

可靠性——PLC产品的可靠性与设计、器件、制造工艺相关系,同时也与用户的使用环境和习惯有关系,德维森的V80系列在军品上有相当多的应用,所以在可靠性方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价格——价格的高低对于量比较大的装备厂来说是选取的关键点,但价格从来都不是PLC唯一的考虑点。

习惯——因为各家PLC的编程习惯均有不同,我们发现很多装备厂商工程师在学生时代学的教程就是日本三菱的,所以习惯上更偏向于日系品牌,但日系编程习惯并不是最好的,认真学习PLC厂商提供的手册是加快了解和学习一种新PLC的关键。

有道理~!

网友B:
最后面,我预言未来互联网最大的用户一定是不是人,而是机器,而是开关,而是每个灯泡,当网络进入装备和家居后,一个节点的成本低于50元是可以实现的。今后最赚钱的网络必然不是GOOGLE之类的,而是设备网,如果能有一个制定标准一统江湖的设备网(为用户提供人与设备的接口),那才是最大的市场,现场总线加网关上互联网一定会是今后十年最好的方案。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物联网”吗?

网友C:
顶一下!有些“预言”4年后看来很准.
我们就用矩形PLC做了不少的应用,比如大跨径门机同步、双吊点同步闸门开度控制等,我们当时选用矩形就是我看中他们的产品理念很好,做产品不浮躁,老老实实做功能做品质,国产PLC需要这样的心态。支持国产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有些“预言”4年后看来很准.
我们就用矩形PLC做了不少的应用,比如大跨径门机同步、双吊点同步闸门开度控制等,我们当时选用矩形就是我看中他们的产品理念很好,做产品不浮躁,老老实实做功能做品质,国产PLC需要这样的心态。支持国产PLC。

上次在广州展会上看到你们的demo好像就是用的矩形的PLC吧?

网友C:
是的--这么小又经济的国产PLC能支持我们的Canopen绝对值编码器!我们连着就是可以展示Canopen绝对值编码器如何应用的,这个是进口PLC没有的(进口的带Canopen的都很贵),这个就是我说的他们能把“功能”做得不错的。
我现在对于国产的各种产品很有感情,我们说中国制造,如果里面还是用进口的,那进口的啥时候来个涨价、或者突然来个3个月供货期,或者某个功能不会为你开发的,就是卡死你的发展了,所以只要国产的能做好,我一定先用国产的。

楼主:
回楼上:

其实我们也能做好的产品,特别是能做一些合适需求的产品,大家要多多支持国产哦!

网友D:
感谢老大哦,把家底都拿出来分享了!敬佩敬佩!

网友E: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F:
先收藏,然后慢慢品味

网友G:
写得非常好。值得细细品味。谢谢楼主把它重新翻出来。期待原作者发表一些新作。

能不能这样理解,PLC的核心部分就是以梯形图为基础的五种编程语言。在PLC同DCS,同单板机等等的竞争中,PLC没有消失,在硬件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为什么大家还叫它PLC,不叫别的东西呢?因为它继续使用以梯形图为中心的编程语言。如果是同样的硬件,那天改用C语言编程了,大家可能就不叫它PLC了。反过来,对那些原来不属于PLC的硬件,比如单板机和PC,人们在上面实现了PLC编程环境之后,就称为软PLC等等。

下面一段特别感兴趣:

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不用单片机开发专用控制器呢?PLC的功能大多可以通过使用单片机来开发,而且单片机的成本要低很多,现在一块最便宜的单片机不过几毛钱,而最便宜的PLC都要好几百块。倒底选择PLC做为控制器的标准和理由是什么呢?”

确实有很多控制使用单片机,比方说室内空调控制器,电视机控制器,微波炉控制器等,其中有一些控制器实现的功能还相当复杂。那为什么还有PLC存在的必要呢?

所有的控制方案选择都是通过性能和成本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也就是性价比。

这就像买房子,我们可以用泥沙盖房子,也可以买现成的商品房。如果自己盖房子,我们不光是土建,我们还需要水、气、电、排污等辅助功能,而买商品房我们只需要对其进行装修就可以了。

PLC就是一个商品房,她是模块结构的产品,集成了控制需要的各种软硬件,包括指令、功能块、通信、IO接口、模拟量、温度、运控等各种功能。用户拿到后只需要进行简单的二次开发就可以满足要求,整个过程就像用积木搭一个房子一样。相反用单片机开发一个专用控制系统,从表面的物理成本上是降低了,但是人工和开发进度却不容乐观,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系统开发也需要四周左右,而使用PLC可能只需要一个小时。

网友H:
早几年看过王晟磊先生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老大哦,把家底都拿出来分享了!敬佩敬佩!

那是王晟磊先生的帖子 哈哈

网友I(2022-10-15):
今天有幸遇到了这个牌子的PLC,真的不敢恭维,现在更名矩形牌儿PLC,资料没地方下载,V80老款PLC能做到上传程序后PLC里原来的程序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