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2-08-31):
这段时间碰到几个小功率的变频器,5.5以下的
空载可以上电有显示,有的上电显示六路脉冲封锁,或者说输出短路过流,
最后检测下来都是模块坏了,所以我想问下小机器是不是碰到这种情况都是烧模块!
以前有个师傅和我说变频器坏,80%是烧模块!
是否认同!
希望跟帖讨论1

网友A:
不认同,这个不是绝对的

网友B:
像你这个现象模块坏的可能性百分之十左右

网友C:
甭管是大功率的还是小功率的,炸模块一般都是因为热过载引起的。其中环境温度比较高,通风和散热做的不好是主因。如果加强冷却风的流通。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甭管是大功率的还是小功率的,炸模块一般都是因为热过载引起的。其中环境温度比较高,通风和散热做的不好是主因。如果加强冷却风的流通。会起到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