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1):
目前我公司有一台德国65年的设备,它用的是断路器来控制350KW的电机启停。由于合闸电机烧掉不知那里能购到这样的电机,旧的也行,

网友A:
把断路器整个换掉。

楼主:
这台断路器是前德国65年的产品,质量很好,用了五十多年而触点还很好,现在买得不耐用,不想换,想换那个合闸电机

网友B:
楼主上个图片吧!我见过的合闸电机都是直流电机!你们用的电机是不是? 电压? 尺寸? 说一下 65年的产品估计买不到原装配件 只能选配!

楼主: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前西德的产品,

网友C:
这东西不好找,建议能否用国产改装一下,估计成本也不会高。

网友D:
只要这个电机生产商还在,无论中间是不是所有人更换过,按照德国的传统,肯定找得到。

网友D:
电机是否有品牌或铭牌信息呢?或者配套的控制柜相关情况?发给我,我让人帮你找找,我们公司有人专门处理冷门、偏门的欧美机电产品业务的,有好多信息在手

网友D(2012-10-1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需要帮忙的话,可发邮件给我:gmt@globalme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