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1):
1。给五台步进电机供电需多大的隔离变压器,这五台步进电机的驱动器输入电源是AC80-220V/4A 步进电机的电压是AC80-325V 电流3A 电阻是3.2欧。
2。用普通的变压器可不可以。
在这里这选择的是,输入电压380,输出220V的普通变压器,功率为4000VA,不知大小如何?

网友A:
呵呵;只与驱动器供电有关;
如果你AC220V供电的话,电流可能不会有4A那么大,你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B:
4000VA的变压器应该可以。

网友C:
80~220V的驱动器要什么变压器呀?直接220V就可以了,加个变压器,说不定故障更多。普通变压器在上电的时候会产生瞬间高压的。我就用普通变压器连烧四个驱动器的教训。要用也是要用环形变压器。5个电机,3A电流,总功率1000VA足够了。

网友D:
五台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如果驱动器是220VAC,不用变压器可以直接接市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