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1):
硬度测量误差较大时,不同类型的硬度计采用的检查方法如下:
  洛氏硬度计
  1、洛氏硬度计查压头是否损坏
  2 、洛氏硬度计油缸速度过快或过慢油缸是否缺油
  3 、洛氏硬度计检查砝码公斤力是否到位
  4 、洛氏硬度计杠杆是否变形
  5、 洛氏硬度计微调螺丝是否松动
  6 、标准洛氏硬度块是否失效
  7 、电动型是否电机卡死
  8  、阻尼损坏
里氏硬度计
  1 、冲击球头老化
  2 、连接线断裂
  3 、软件故障
  4 、电源电压不够
  5 、测量材料过小
  6 、硬度转换表没有更新
  7 、探头不加载释放慢
  8 、冲击体无磁
  9 、材料选择错误
  10 、保险烧毁
  11 、工件表面光洁度低于滑4
布氏硬度计
  1 、压头损坏
  2 、电机故障
  3 、砝码限位跑偏
  4、测微镜故障读数不归零
  5、液压系统故障
维氏硬度计
  1、测微镜故障读数不归零
  2、转塔螺丝松动
  3、阻尼、电位器损坏
  4、砝码未放实
  5、光源灯泡不亮
  6、硬度计水平不好
  7、压头损坏
  8、材料光洁度太差
  9、电机故障
首发http://www.13377799937.com,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