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1):
台达5.5KW变频器带风机运行停机时经常报过压,想外加制动电阻,不知道要配多大的,有知道的大师请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制动电阻的选择根本没必要相信说明书,制动管额定电流一般同输出模块。简单的电流,电阻,功率关系,以不超额为原则

网友B:
呵呵;风机没必要吧;先把减速时间加长试一下;

网友C:
风机不用制动是可以的减速时间长一点,

网友D(2021-01-05):
风机一般自由停车,再加上个转速跟踪,间隔时间短启动很方便的

网友E:
建议把停机时间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