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1):
当进入风淋室的时候,需要靠消毒器给信号,来控制前面的打开。平时,风淋室的前门是需要关闭的,只能靠消毒器来控制前门的开关。而后门不需要。麻烦各位大哥   给点意见啊

网友A:
1.将风淋进口的感应开关线断开一处,串进去一个中间继电器2,断开处接在常开触点上。
2.中间继电器2线圈电源用风淋的电源
3.消毒器的喷雾触发中间继电器1
4.中间继电器1的常开触点,触发中间继电器2,使中间继电器2自锁
5.当人出去后,风淋系统会自动回复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