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8-31):
各位前辈,今天修理一台安川G7变频器11KW,拆下驱动板后上电测量光耦输出电压,测到一光藕损坏,无输出电压,更换后正常。装好整机后在主电路滤波电容后串入2个灯泡上电试机,结果变频器刚运行就报PUF故障,复位后继续试机,情况还是那样。怀疑模块是不是损坏了,于是拆下驱动板后单独测量模块,经测量模块没有问题。但装整机后运行便报PUF故障。是不是模块存在问题?这个是不是因为模块老化造成的?驱动板故障可能性大点还是模块的问题大点?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在装整机前驱动板我已经单独上580V直流电测过了,不报警,输出也正常。但整机上电就报PUF

网友A:
认为还是板子问题

楼主:
但是单板上直流电不报警

网友B:
确认保险没坏的话 查保险通断检测电路,应该是三路下臂IGBT各串一个保险到N,这三个保险都带检测,查三路的三极管和一光耦和辅助的阻容。

楼主:
谢谢余哥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