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1):
在工厂的供电系统中,可否将零线和地线连接在一起?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发生漏电怎么办

网友B:
关键看总电源的断路器是什么形式的,有的零.地并联后他跳闸,实际上这两根线在主变处是一根线

网友C:
变压器出来是中性线接地的。

网友D:
这个要看你公司总的供电结构是什么时候样子的哟,也就是TC,还是TN的哟,搞清系统结构,不要乱接,乱接是会出事的!

网友E:
如果是独立变压器(不记得怎么描述了、意思就是工厂自己的变压器),则看是什么系统。
若TN-C,则中性线与保护接地线共用(接零保护);若TN-S,则自变电所之后,中性线与保护接地线分开敷设。

如果是公用变压器,则需各用户的保护方式一致,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不得混用,且一般不采用接零保护;
此处接地保护是指,之前有的TN系统中,用户处埋设符合要求的接地体。

网友F:
在正规大厂估计没法用,不过在小厂我还是曾经应急用过的。。。。

网友G:
零钱与地接在一起叫三相四线制,可以用,但不好。假如零钱断开地线会带电。最好是三相五线制(专用变压器),即从变压器引出两条零钱一条作零钱用另一条作地线用,再重复接地更安全。如果是公用变压器(几个厂共用)最好是自己制作地线

网友H:
有风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