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1):
高配房下分两台变压器,在两组低配柜的功率表之和是800KW左右,为什么在高配房的用电终端上显示的只有400KW左右,想问一下,两组低配柜上的功率表之和是不是等于有高配房用电终端上显示的功率?如 不是要怎么去计算?

想要算出其中一组低配柜上的用电量要怎么去计算?最好带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高配房,低配柜一般 都 装有电表的 ,且高配房比低配柜上的 度数要大些。

网友B: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只能顶一下帖子;另问:功率显示的是瞬时值吗?
不知两台变压器,分别装有电能表否,可观察一下总电量是否接近分电量之和(如楼上所说,总电量会大一些)。

楼主:
功率显示的是瞬时值,配电房里是采用的高压计量方式,所以低配房没有电能表,现在想通过功率表估算出其中一组低配柜的用电量,可两组低配柜的功率之和又对不上高配房的总功率。纠结中。。。。。。,

网友C:
继续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D:
有功的功率表的计数应该是相加的,如果不相符,可以检查下接线,或者用电流和功率因数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