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信捷plc接线问题看看我的想法对不(20120907)

楼主(2012-09-01):
终于有了一台信捷plc(我第一次见实物),高兴劲就不用说了相信那大家都能体会到嘿嘿,真是爱不释手啊,终于可以验证自己写的程序能不能成功了,正当我准备插数据线下载程序时我懵了(本以为plc下载就像用u盘一样),原来还需要通电接线说实话我真不在行,就问了一下朋友,朋友说了一句7字真言“不知道自己看说明”NND白问了,以我平时的性格绝对会自己先试着接一下,不过我胆小怕吧plc烧了,就看了两天说明和在官网上下的硬件说明,大家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先说输入端   L、N接火线和零线(这个我知道一些电器都这样),输入端的com是接plc内部0v,x1,x2......Xn接内部24v 。问题来了为什么输入端会有两个com
输出端   24v,0v应该是接触摸屏或者传感器的吧,输出端的com,com1,com2等和y1y2......Y3不用plc内部电源是根据负载而定电源电压,比如输出端如果都是用220v电压的话是不是输出端的所有com要串联起来,否则不能串联,到底每个com端口驱动那几个输出端,比如我用的是xc-24r的输出端4个com com0 com1 com2 com3 和Y0-Y11到底是怎么分的???
家里不能上网在网吧在线等求指教,希望高手能留个QQ手机上可以聊。

楼主:
乡亲们说的有不对的地方,一定一定要指明啊,不然我的plc就要烧了,我已经憋不住了。一会我回家就接上看看。
没个懂的朋友学起来真费劲,一个很小的问题我就要憋上三四天,也不能有个问题就来网吧,真心求个朋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A:
你可以先试下靠近X0的那个COM啊,不接入电流不会有事的,对于Y的,一般COM0和COM1之间的是COM0的,COM1和C0M2之间的是COM1的……最后那个管后面的。737801323不懂我再告诉你

网友B:
输入两个COM是通的
输出的哪个一组看看实物不会不明白的
基础的 认真学去吧

网友C:
电源不要接错就行了;
输入二个端子是通的;
24V 0V对外供电;
另外输出的COM端子有几个,对应不同的输出点;
继电器型的可以接DC24V负载,也可以是AC220V负载;但同一个COM端的几个点要相同;

网友D:
输入二个端子是通的;
24V 0V对外供电;
另外输出的COM端子有几个,对应不同的输出点;
继电器型的可以接DC24V负载,也可以是AC220V负载;但同一个COM端的几个点要相同;

楼主:
输出点的com是怎么对应输出端子的有什么规则

楼主:
版主顺便再问一下,数据寄存器D里面的断电保存寄存器和FD有什么区别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E:
FD一般是系统保留的,一般不能够随便更改,而断电保持寄存器是可以随便用的,说的直接点,不确定的情况下,FD不要更改

网友F:
不明白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