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1):
我有一个直流24伏的电磁阀,好的。没接的时候测量电源线有24 伏电压,但一旦接上电磁阀线圈,电源线就没电压了怎么回事啊?大侠们帮忙!

网友A:
呵呵;那你电磁阀有动静没?

网友B:
电磁阀和直流电源是原装配套的吗?如果不是,检查一下电源的功率是否太小。

网友C:
   像是电源负载能力的问题;
   可测量一下电流,或者量一下电磁阀线圈的电阻,然后判断是电源的问题或保护了,还是线圈的问题;
   或者,看看电源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D:
短路了,只有短路或者电源的电压是是虚的,开关电源坏了,不是功率不足。电源功率足也多少有点电压的。

网友E:
可能是电磁阀短路了,测量一下线圈电阻,运用欧姆定律就知道是不是线圈短路了。短路电流超过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时触发电源保护,切断了电源输出。

网友F:
很 可能是电源本身的 问题,如虚接或容量太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很 可能是电源本身的 问题,如虚接或容量太小。
赞同

网友H:
还有个可能。有DC24V的电磁阀插座上并有一个续流二极管。如果正负极接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楼上的提示很好!
提出了一个之前没有提到的问题,虽然不一定符合楼主的情况。

网友I:
首先,肯定的一点是问题在电源上。分析一下,一种可能是24V电的正负极是否是一组,还是说正极和接地或别的COM端测得的电压。如果不是的话那再测一下,同组别的用电设备是否正常或确定下是否电源问题。如果还不是对的话,就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控制方式,控制点是否能直接驱动负载。最后还是不行的话就是更换一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J:
不知这个电源线的电压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短路了,只有短路或者电源的电压是是虚的,开关电源坏了,不是功率不足。电源功率足也多少有点电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很 可能是电源本身的 问题,如虚接或容量太小。

网友M:
可能是电磁阀线圈短路引起开关电源保护电路动作

楼主:
是海德堡印刷机上给飞达吸气的时候电磁阀动作导通的,用得好好的突然间出现的,不吸气了。换了新的线圈还是一样,后来气管直接接通,用了会儿再接上电磁阀又好了,我也感觉是什么地方接触不好,电压是虚的。经过机器一开震动以后又好了。晕呐!

楼主:
电磁阀正负接错都动作的,只是发光二极管亮的不对,接反不亮,断电的时候有反向电压亮一下。接正不亮,通电的时候亮。

网友N:
一、是电源带负载差;二、电磁阀线圈短路;三、如果是原配电磁阀的电源;那就是电源本身有问题了!以上所说的线圈保护二极管,在正负极接错时,时间一长二极管是要烧掉的,因为它是并联在线圈上的。

网友O:
那就很有可能是有地方虚接造成的,接触不好,时好时坏

网友C:
   据楼主在16楼、17楼的介绍,电源本身和电磁阀线圈都应当没有问题;那么,在线圈端无电压时,电源输出应当还有电压,可在再次出现故障时,测量一下。
   若如此,则是中间线路问题;若有接插件、可先检查,若无、则看导线有无破损等;若故障时电源无输出电压,则可能是电源内部有接触不良故障(比如输出点)。

   虽然该问题的线圈没有并联续流二极管,但对于其他的情况,8楼的思路仍是有意义的。

网友P:
接触不良 虚电压这种问题测电压是不行的!介绍一种方法楼主试试:就是用试灯!24v试灯测试,如是虚电压试灯亮度会变化,比较直观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电磁阀短路了,测量一下线圈电阻,运用欧姆定律就知道是不是线圈短路了。短路电流超过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时触发电源保护,切断了电源输出。
同意此说法。电源供应器短路时会无输出,指示灯会闪烁。接通电磁阀时请检查24v电源供应器正不正常,是否有24v输出。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像是电源负载能力的问题;
    可测量一下电流,或者量一下电磁阀线圈的电阻,然后判断是电源的问题或保护了,还是线圈的问题;
    或者,看看电源的容量是多少。
经典!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点评,20楼的朋友回答的还是很好的,21楼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S:
请问楼主,你是什么意思?听口气不是来求助的?倒是老师来考问学生的??

网友T:
24伏电压可能是虚的,或是接触不好,我修过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