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1):
24V直流驱动,0到20MA输出,进口牌子samson的,用作蒸汽自动开关,加热炉内产品,使炉里保持恒温恒压,用了大概一年比较稳定,可最近有点问题就是:炉内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调节阀仍然开着往里面送蒸汽而不会关闭,为什么呢?
     首先排除温度探头有问题,因为温度过高时它仍然探测到了,只是比例阀不会关
     如果是干扰又是怎样干扰到它的呢?又或者是不是输出模块有问题呢?

网友A:
输出模块有问题——,模块内部小继电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B:
换个试试吧

网友C:
里面有一个黑黑的变送模块的,可能它出了问题。用4ma -20ma 的模拟表调一下他的量程。

网友D:
说不准是偏差大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输出模块有问题吧
替换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