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1):
如题  各位有没有接触过这个案例,我这有台台达的B屏, 两个串口分别连接三菱和台达的plc ,这两个plc怎么实现数据交换运用?

网友A:
用触摸屏的宏指令之类的实现?

网友B:
两种不同型号的plc感觉还是用工控机做上位机方便些。

网友C:
台达没用过, 但我知道威纶有个定时资料传输,可以很方便两台PLC传输数据

网友D:
用宏编写:
1@D100 = 2@D100

网友E(2015-12-11):
高手来回答下 好让我们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