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1):
今天接变频器的时候,把另一根电缆接上了,这根电缆另一头三根线都混到一起了,结果开机运转的时候乓的一下,然后我就关了,打开面板,看到有三个像电阻的东西附近黑了,问下,如果我在开机还能运转吗,如果不能,这种情况一般那是什么坏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测量一下呢

网友B:
粗心大意的人。

网友C:
有响声一般输出模块是完蛋了。这种缓慢加速的过流,质量好的变频应可以保护不应损坏,你的是什么品牌

网友D:
现在有好多变频器都有短路保护的。看看吧,再确认在接线对的情况下测试一下。

网友E:
检查一下IGBT模块。

网友F:
看见的像电阻一样的应该是电流检测器吧,附近就是模块,估计是模块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IGBT模块。

网友H:
责任事故

网友I:
你再开的结果就是。。嘭。。的一声。换掉它拿去修吧。基本上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那变频器不行。要是好的话应该是一接地或短路的话马上跳闸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再开的结果就是。。嘭。。的一声。换掉它拿去修吧。基本上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那变频器不行。要是好的话应该是一接地或短路的话马上跳闸

网友K:
先检查在上电吧

网友L:
检测一下咯

网友M:
变频器送修!

网友N:
变频器输出短路,输出模块报销了吧

网友O:
还是先看看熔断器,然后再看看逆变模块吧

楼主:
短路后,怎么检测变频器好坏,用万能表量哪几个端子。还有我想先上电看下这个变频器还亮不,不运转可以吗?

网友P:
放了炮仗了,不能用了。

网友Q:
变频器的输出按理说应该设置短路保护的。可是有些变频器就没这个功能。所以输出短路炸机,就是倒霉了。不能再用。

网友R:
粗心啊,下回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