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1):
接变频器的时候接错线了,接的那根电缆那边的头三根线都混到一起,乓的一声,然后我关了,打开面板看到有一处黑了,可是在网上看到都说变频器刚运行的时候短路,一般都不能坏,请问我到底还应该试试吗?

网友A:
都有一处黑了,一定是有东西坏了。即便是能用,也有隐患的。应该看看是什么东西炸黑了?处理以后再用吧。

网友B:
都已经黑了,不管是什么元件坏了,都不能用了

网友C:
呵呵;你电源接到电机的端子上啊?

楼主:
怎么检测还能不能用啊,拿万能表还是别的,测试哪几个端子?大概的知道能不能上电和使用

网友B:
你测试只是知道模块有没有炸,整流桥有没有炸,但是模块和整流桥都没问题,也是不能用的
可以用万用表正电源和负端电源与R、S、T、U、V、W

网友D:
既然都打开了,就好好检查一下,看是哪里炸了,估计是输出部分可能性大

网友E:
要检查清楚再上电,要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F(2013-09-05):
牛人贴,楼主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