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1):
目前有私人请我们给他们村上从变压器上拉一架空线低压线路,到他们的15KW的排灌电机,长度有3.5公里!但我想问问,那么长的线路到排灌,电压到末端上会有很大的压降!这样的话还能拉动电机吗。或者把线径加大,这样可行不?或者在末端加个电容补偿!欢迎大家探讨下!

网友A:
低压的供电半径,有个说法是不超过500米;
可根据负载功率、供电距离、线路允许压降,计算一下需要多大的导线,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的供电半径,有个说法是不超过500米;
可根据负载功率、供电距离、线路允许压降,计算一下需要多大的导线,看是否可行。

低压的供电半径,有个说法是不超过500米;这个你说的非常正确,但目前只可以拉低压。

网友B:
可用3X120+1X50铜芯电缆供电。

网友C:
这样做的成本不低呀

网友D:
这么远的距离,可以考虑用柴油机

网友E:
买这么长距离的导线的钱可以买几台柴油机了。这么长距离的线损也足够买柴油了!

网友F:
距离有点远,最好不要这么做。

网友G:
算下线路压降,然后选择合适规格的电缆就行,末端再考虑下补偿,应该可行,就怕成本到时候不见得划算.

网友H:
五楼说的对,现在铜的价格太高啦,再加上人工费用,不合算呀。

网友I: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低压供电最大距离500米是指经济供电距离,超过此距离需采用其它方式供电,如自备电源、高压供电等。所以说500米不是低压供电的极限供电范围。
如果采用其它供电方式确有困难,也可采用低压供电。
15KW电动机按0.75功率因素计算电流为30A
查手册:铜芯导线185平方、功率因素为0.75时每1A-KM的电压损失(%)为0.095%,换算至3.5KM,30A时为10%,
       铜芯导线185平方、功率因素为0.95时每1A-KM的电压损失(%)为0.065%,换算至3.5KM,30A时为6.8%
      铝芯导线240平方、功率因素为0.75时每1A-KM的电压损失(%)为0.11%,换算至3.5KM,30A时为11.6%
      铝芯导线240平方、功率因素为0.95时每1A-KM的电压损失(%)为0.08%,换算至3.5KM,30A时为8.4%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影响压降的主要因素为:线经、距离、功率因素
采取措施:1,尽可能缩短供电距离,做好线接头,尽量减小线路直流电阻。
         2、采用电容就地补偿,补偿容量为8KVar左右。
         3,为了防止电机起动时压降对接触器的影响,最好采用变频器起动。
         4,架设线路时尽可能增大线间距离,以减小线路感抗。
         5,在不影响其它供电用户的前提下,将变压器分接头调至最高档

网友J:
给你算了下 哪怕启动电流系数为1  都要用到150的铜芯线 3500米 大几十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低压供电最大距离500米是指经济供电距离,超过此距离需采用其它方式供电,如自备电源、高压供电等。所以说500米不是低压供电的极限供电范围。
如果采用其它供电方式确有困难,也可采用低压供电。
15KW电动机按0.75功率因素计算电流为30A
查手册:铜芯导线185平方、功率因素为0.75时每1A-KM的电压损失(%)为0.095%,换算至3.5KM,30A时为10%,
        铜芯导线185平方、功率因素为0.95时每1A-KM的电压损失(%)为0.065%,换算至3.5KM,30A时为6.8%
       铝芯导线240平方、功率因素为0.75时每1A-KM的电压损失(%)为0.11%,换算至3.5KM,30A时为11.6%

       铜芯导线185平方、功率因素为0.95时每1A-KM的电压损失(%)为0.08%,换算至3.5KM,30A时为8.4%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影响压降的主要因素为:线经、距离、功率因素
采取措施:1,尽可能缩短供电距离,做好线接头,尽量减小线路直流电阻。
          2、采用电容就地补偿,补偿容量为8KVar左右。
          3,为了防止电机起动时压降对接触器的影响,最好采用变频器起动。
          4,架设线路时尽可能增大线间距离,以减小线路感抗。
          5,在不影响其它供电用户的前提下,将变压器分接头调至最高档
你分析的很专业!谢谢,我觉得成本太高,恐怕难以动工!

网友G:
11楼这个是软件算得吗,不错,可以共享下不?

网友K:
选柴油发电机好,省事,投资小!185的线太贵!

网友A:
看来,主要的意见是:经济上不合适。

网友L:
关于输电线路的感抗,应该是采用三相电缆平衡接入为最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给你算了下 哪怕启动电流系数为1  都要用到150的铜芯线 3500米 大几十万了
这个软件计算没有考虑感抗,对于距离较长的线路,感抗是主要的,所以限制了输电距离(顺便说一下:对于长距离输电,这个软件参考价值都没有)。长距离输电,采用直流可以避免线路感抗的影响。实际上单独为了驱动电机的话,在变压器端用硅桥整流成直流选用120铝线输送到3.5KM位置,再用变频器驱动即可,这样压降等均符合要求。不过造价依然是接近10万。还是建议选用柴油发电机+太阳能供电划算(需用电机时开动柴油发电机组或者干脆柴油机直接做动力,平常的小负荷用太阳能+蓄电池+逆变器供电
专业呀

网友N:
供电半径太大,导线截面也大,不经济啊,最好还是用发电机组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