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2):
请问高手,伺服位置控制,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的作用是什么 ? 与实际的齿轮比有联系吗?

在位置控制当中,伺服驱动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请给我举一个具体的实际例子、、、

网友A:
需要设定;
请首先确认你使用伺服的品牌及型号;

网友B:
在相同的指令脉冲下,调整电子齿轮比,可以达到改变运行距离或是改变运行速度

伺服参数最基本的要注意控制模式、脉冲形式等参数

楼主:
安川 SGDM
说清楚点啊  我现在的减速比  是25/24   这个跟电子齿轮油什么关系没?
还要设置哪些伺服参数

楼主:
怎么改变运行距离的呢?
请问,怎么改变运行距离的呢??  改变运行速度我知道。能给我具体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C:
查说明书啊,电子齿轮比是在相同的脉冲数和速度的情况下调整了速度和距离都会跟着调整了的比例变化而变化,新Q群245043808招人

网友D:
電子齒輪的目的 將高解析度之伺服降低其解析度 來改變脈衝當量 就這個目的 對於做應用的人

那齒輪比個人覺得寫得很差 或翻譯的不好 有些導果為因 才會讓很多人誤會 電子齒輪是在控制速度 還是控制距離

如"在相同的指令脉冲下,调整电子齿轮比,可以达到改变运行距离或是改变运行速度"

那你要改變移動距離 是送脈衝 還是將電子齒輪比 寫入程序

楼主:
电子齿轮 写入程序
请问,电子齿轮可以改变速度,也可以改变移动距离吗??
如果是改变速度怎么做?
改变距离的话,又该怎么做,写入程序是什么意思??
麻烦好心人讲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