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2):
在做PLC机柜时把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线剪的太短了,我想通过把输入模块调一下位置的方式来解决,就是把模拟量输入模块放在数字量输入模块前面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程序再编一次没问题

网友B:
还是把线延长了比较容易;

网友C:
要重新组态才行
在组态中把模块的位置换一下,地址改成原来一样,程序不用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重新组态才行
在组态中把模块的位置换一下,地址改成原来一样,程序不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