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2):
别人送了一台台达PLC型号是DVP-40ES没有数据线就一个机子我想问下哪里有卖这个数据线的阿要多少钱啊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我用过的是USB接口的USBACAB230

网友B:
到台达的供应商都有的;几十元;

楼主:
淘宝买的 可以用吗谢谢

网友C:
可以用
水平可以的话随便买
一般的找个明白的人买

楼主:
呵呵谢谢了我去淘宝找找吧谢谢各位师傅了

楼主:
各位师傅你们谁有西门子200的编辑软件阿我去西门子网站没下到呵呵

网友D:
有些大的五金店有得卖,卖PLC和变频器的地方也有可能有,

网友E:
我们是台达代理商,需要什么可以跟我联系~~

楼主:
一根数据线多少钱啊

网友F:
可以自制一根,很简单,一头接232插头,另一头8芯,共三根线。

网友G:
理论上一条数据线=5元人民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一条数据线=5元人民币

实际上  买现成的  TB 见不着5块钱的  就是串口那种  基本都是10块起步+一个USB 转COM口。。。没30块钱 下不来。

USB 的  40块左右。。。

楼主:
那位师傅给个淘宝店好吗因为第一次接触PLC真怕数据线买错了谢谢个位了

网友I:
找两个接头自己焊一根吧,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