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2):
  我公司一新购的富士G1系列37KW变频器,型号为FRN37G1S-4C,驱动一32KW进口电主轴,主轴上未加负载,在试机时出现变频器的频率在升至2.1-2.2HZ后,就不再上升,运行约几秒钟后报OLU(变频器过载)报警。经仔细检查参数与接线,均未发现有误。具体设置的参数如下:频率设定方式F01=0( 操作面板键操作);运转操作F02=2(操作面板运转);最高频率F03=267;基本频率F04=266;基本频率电压F05=380;最高输出电压F06=380;加速时间F07=40(20/30/60均设置过,现象相同);减速时间F08=60;上限频率F15=180;下限频率F16=0。电机参数:极数P01=4;额定功率P02=32;额定电流P03=65。运行频率设置为90
   后来,我们做了一下操作:
  1、更换一台37KW力士乐变频器(参数设置同上),输出频率正常,主轴运转正常。
  2、用它驱动一12KW的同品牌的进口电主轴,输出频率正常,运转正常。
  3、按变频器说明书做电机自整定,出现ER7报警(自学习错误)。
  4、拆掉负载,变频器空运行,输出频率正常。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有可能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补充下,电机铭牌数据:基频266HZ,额定功率32KW,额定电流65A。

问题解决:出现该现象后,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原来也有别人出现同样的问题,有人讲有可能是变频器运行参数设置的问题,也有讲是“一般出现你这样的情况是IGBT故障,但是不是短路,在加大负载的时候触发不对,在小功率的时候正常。故障应该是功率触发板和IGBT,建议维修吧。”后联系变频器厂家的技术人员,怀疑是启动时输出转矩太小,他们让设置F09=2.0。设置后发现,运行频率升至1.6Hz就不升了。最后问题的解决,是将参数F42设为1(动态转矩矢量控制)或F37设为2(自动转矩提升),默认值为0(V/F控制:没有滑差补偿)。这样的话,将控制设置成了开放式回路的V/F控制。个人认为是放开了对电机启动时峰值电流的限制。至于有没有可能是硬件故障引起的,还要各位碰到这类问题时来验证了。

网友A:
上限频率设置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上限频率设置不对,还是重载加速时间比较快,还是机械有点卡?都检查一下

网友C:
基本频率F04=266应为50或60吧。应按电机标盘整定。

楼主:
怎么可能是上限频率的问题呢?我上限设180Hz,运行频率设为90Hz,可启动后频率升到2.1-2.2Hz之间就升不上去了。电主轴上没加负载,怎么可能卡住?而且换为力士乐同等级的变频器,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问题解决:出现该现象后,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原来也有别人出现同样的问题,有人讲有可能是变频器运行参数设置的问题,也有讲是“一般出现你这样的情况是IGBT故障,但是不是短路,在加大负载的时候触发不对,在小功率的时候正常。故障应该是功率触发板和IGBT,建议维修吧。”后联系变频器厂家的技术人员,怀疑是启动的输出转矩太小,他们让设置F09=2.0。设置后发现,运行频率升至1.6Hz就不升了。最后问题的解决,是将参数F42设为1(动态转矩矢量控制)或F42设为2,默认值为0(V/F控制:没有滑差补偿)。这样的话,将控制设置成了开放式回路的V/F控制。个人认为是放开了对电机启动时峰值电流的限制。至于有没有可能是硬件故障引起的,还要各位碰到这类问题时来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