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2):
引用 网友A:

……3、说那是“接口”也不嫌寒碜!档次也不能这样低下去!(接口是講給你聽的 我的習慣是介面)


1、笨鳥慢飛说下图中红线圈是“接口”、是“界面”;

2、我说那就是伺服的位置环,右面的是速度环、电流环(转矩环);

3、红线圈就是伺服中以PLC的计数器为“调节器”的位置环;

4、右面速度环、电流环是以“频率、电压调节器”的速度环、电流环;

5、伺服位置环决定“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两个脚;

6、速度环确定的是“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上底的速度;

7、电流环确定的是加减速的保护电流的上限;

8、电子齿轮决定的电机速度,就是这个“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上底速度的给定值;

9、“梯形加速曲線圖”,用语言表述就是“起动-加速-恒速-减速-停车”;

10、它说的是伺服运动控制的基本原理;

11、它也说明伺服的结构组成是“PLC+变频器+编码器+伺服交流同步电机”;

12、“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两个脚,就是PLC的计数器输出为“指令脉冲”、“0脉冲”的两个时刻!

1、希望大家参与讨论,伺服的位置环是怎么构成的?

2、例如速度环,是以频率、电压调节器构成,当电机速度偏高时,调节器输出的频率、电压就向下调节;

3、例如速度环,是以频率、电压调节器构成,当电机速度偏低时,调节器输出的频率、电压就向上调节;

4、例如电流环,是以频率、电压调节器构成,当电机电流偏低时,调节器输出的频率、电压就向上调节,增大转差,增大电流;

5、例如电流环,是以频率、电压调节器构成,当电机电流偏高时,调节器输出的频率、电压就向下调节,减小转差,降低电流;

6、那么位置环的调节器是谁呢?是谁产生的“起动、停机”位置命令的?

网友B:
这张图形太小了,看不清结构的中文注释。怎么参与评论和交流呢?

网友C:
先前講 加減計數器 挨批 現又改成 位置環 你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前講 加減計數器 挨批 現又改成 位置環 你真牛

是由减计数器构成的位置环,笨鸟真笨!

网友C:
先前講 加減計數器 挨批 現又改成 位置環 你真牛
現在又改成是由减计数器构成的位置环,下一次 你又要改什麼
笨鸟真笨! 笨鳥的笨 是執著

网友D(2012-11-26):
其实,讨论不应该是人生攻击,即使再笨拙的提出和说法都是“抛砖引玉”,它会给提出者启发灵感的同时,也可能会给听者看者启发和灵感。灵感之后的结果是“玉”,提的问题就是“砖”,我们却在评论块“砖”不是自埋智慧吗?这行为一点都不聪明!
或许这“三环”的说法不过是种称呼,伺服CPU怎么精确控制电机的概念性称呼,都是程序算法对输出的pwm信号修补调节的实际,都是伺服驱动器对参数响应的表述,那就要想在硬件电路上找到痕迹是枉然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