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2):
自己做电气已经有七八年了,在以前做安装维修时,一根线两头都是做一样的号码。可是最近改造别人的电气柜时发现还有另一种标法,那就是一根这头标的号码是这根线要到地方的号码,(比如这根线到要疯端子X1-1,那这头就标X1-1),而在X1-1的这头却标的另一个号码。一开始感觉很不方便。可是回想一下,感觉这种标法也挻好的。由其是在没有图纸的时间,可以很地就知道这个线去了什么地方。可是就是不知道这种标法合不合标准。

网友A:
再好的标号方法也会被维修电工全部搞没了

网友B:
一般都是头尾一样的号码了,要么就不要号码了,直接到电器的“引脚”号

网友C:
标相同的号码,标注时要简单一些;
给出去向的标注,好像符合标准(记不清了),也见过。

网友D:
我们都采用相对编号法
在甲设备的接线端子上,标出乙设备接线端子的编号,同时,在乙设备该接线端子上标出甲设备接线端子的编号,即两个接线端子的编号互相对应
这种编号方法,对于查找设备故障时及为方便,同时在此编号基础上再写上回路编号就更加方便了

网友E:
一般电力柜子是一根线这头到东,另一头到西,就一头写东一头写西,这样打号的时候麻烦,三百个头,要打三百个号码,维修方便,有的是一根线两头是一样的号码,他们组装柜子干活方便,但是维修麻烦

网友F:
我见过这种标线号的方法,
但是有时,去修一台新设备,
如果没有图纸,N个操作箱,你不知道到底哪个是1、2、3、4、5 的时候,那找起来就有点麻烦了...
这两种方法没有对与错,确实是有这么标的

注明一下: 我所谓的新设备是指自己不熟悉的设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这种标线号的方法,
但是有时,去修一台新设备,
如果没有图纸,N个操作箱,你不知道到底哪个是1、2、3、4、5 的时候,那找起来就有点麻烦了...
这两种方法没有对与错,确实是有这么标的

注明一下: 我所谓的新设备是指自己不熟悉的设备

网友H:
以前有这样的标法,我们叫对方号.没有图纸,就可以找到另一端.
现在我们组装,都标本地号.为的就是杜绝没有图纸瞎维修的老师傅方式.并且组装的时候,适合流水,无疑问作业.容易工序化,标准化.

网友D:
立场不同,对编号法的看法也不同
从制造组装角度,本地标号法无疑更为方便简单,但从维修角度,相对编号法更为实用。
如果设备比较简单本地编号法在维修时也可对付,但如果线路复杂,本地编号法毫无用处。
本人搞设计组装和维修,在组装时根本不考虑本地编号法,因为自己也搞维修,有时在维修时(特别是没图纸时)对采用本地编号的深恶痛绝。

网友I:
对端线号标法也是线号标识的一种

网友J:
1、本地编号法只对设备制造组装有用,对用户一点用都没有,是一种对用户极不负责的方法,以前是没有这种编号方法的。
2、回路编号法只适用于简单设备,在同一电位点的线端都标上统一的回路号。
3、相对编号法最适宜于用户。

网友K:
才开始接触本地标号法时非常不习惯,看的一头雾水,时间长了才慢慢好点,觉得也挺方便,只看接线图就知道线到哪里去了,不过前提是必须有图纸,如果没图纸在加上复杂一点的线路想死的心都有。

网友L:
按照规格应该是标相应端子的号码或要接设备的编号,可是这个时候对于不熟悉盘后接线或者没有图纸的维修有时也造成很大困惑。

网友G:
对方编号的话,遇上水货电工一样抓瞎

网友M:
高压柜上是这样标的

网友N(2013-06-05):
我是做维修的,也反感本地编号。要是“本地+对方”一起编号我认为最合理,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编号法。

网友O:
如果是我自己接的,我喜欢两头一样的编号,但很多电柜长都是标去向的,但原件编号在一段时间后由于不干胶干了就容易脱落,就找不到去向了。也是件痛苦的事情。

网友P:
呵呵    我配线 从来不标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