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2):
台达M系列变频器 带电机运行都正常(能转!电流显示正常)
后来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量输出电压 空载下未运行也出现电压不平衡
UV相间4V电压, VW相间140V, UW相间180V
是不是W相有问题..?
用万用表是测不准变频输出电压, 但也不能差这么大!! 求解啊~
又测了另外一台变频器, 输出也有差别,只是没这么明显, 也是W相 UV3V , VW60V , UW80V (也很明显了!!)
工具有限,没有其它好的检测方法!!
请大神们分析一下原因~~ 扣谢~~

网友A:
用的什么万用表?
用指针式的测试下

网友B:
不能用万用表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因为变频器输出的不是连续的模拟信号.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有些矛盾啊,“后来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量输出电压 空载下未运行也出现电压不平衡”不运行那来的输出电压主?比如一个开关控制灯泡,你都不打开开关,请问灯泡能能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台达M系列变频器 带电机运行都正常(能转!电流显示正常)
后来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量输出电压 空载下未运行也出现电压不平衡
UV相间4V电压, VW相间140V, UW相间180V
是不是W相有问题..?
用万用表是测不准变频输出电压, 但也不能差这么大!! 求解啊~
又测了另外一台变频器, 输出也有差别,只是没这么明显, 也是W相 UV3V , VW60V , UW80V (也很明显了!!)
工具有限,没有其它好的检测方法!!
请大神们分析一下原因~~ 扣谢~~

用一般的万用表是不可以的

楼主:
是的 按照理论上讲是应该都是0V
但是实际量出来就是有电压, 感觉是载波的干扰所致, 而且相间的电压不一样!!
不知道是变频器的原因,还是表的原因... (就算表量不准 也不能不平衡~)
就怕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时间长了容易坏掉..

网友D:
其实两者都有原因,只能说一般的万用表不适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