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2):
我厂有台塑料拉丝机用3相调压器控制90台0.1N力矩电动机进行调速,因调压器碳刷接触不良,经常停机不能正常工作。我改用22KW变频器调速,问题:频率在30HZ时输入电流10A左右但输出电流高达35A。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输出电流测量的有问题,能量守恒是真理。否则永动机就诞生了。

楼主:
谢谢版主,那22KW变频器能控制90台0.1N力矩电机吗?

网友B:
输出电流的频率不 是50hz,怎么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厂有台塑料拉丝机用3相调压器控制90台0.1N力矩电动机进行调速,因调压器碳刷接触不良,经常停机不能正常工作。我改用22KW变频器调速,问题:频率在30HZ时输入电流10A左右但输出电流高达35A。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差别倒没那么大,不过有一点你需要注意一下,输入是380V,10A,而输出大概是228V左右,通过能量守恒定律,输出电流肯定是大的

网友A:
关键是这个电流是怎么得到的?用什么测量的?有谱吗?

网友D:
不在一个电压等级上,没有可比性!

只要电流不超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木有啥子问题!

大蛋的用吧!

网友E:
输出测的用一般的万用表测的数据没什么参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这个电流是怎么得到的?用什么测量的?有谱吗?
变频器显示的电流。

楼主:
原来是用20KW3相调压变压器控制90台0.1N力矩电机工作。工作电压160v时输入电流8A左右,因3相调压变压器经常坏,我想改用变频器控制,因输出电流高达35A电线发热严重而没有采用。现在改用3相50A力矩控制器控制,工作电压150V时输入15A左右(空载)。请问各位:为什么用调压器和力矩控制器输入电流会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