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现在用到从站模块,不知道32CCL能不能直接带FX2N系列的IO扩展模块,谢谢!

网友A:
要加FX系列PLC的主机的,主机后CC-LINK模块,然后可以扩展普通的/O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FX系列PLC的主机的,主机后CC-LINK模块,然后可以扩展普通的/O模块
我现在的配置是FX3U+FX2N-16CCL-M作为主站
FX2N-32CCL+FX2N系列输入输出扩展模块,中间CC Link通讯电缆连接可行吗?

网友B:
呵呵;
FX2N-32CCL也要一个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