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电容柜换接触器要注意那些!,怎么放电、送电?
请教给位大侠。

网友A:
现在的电容一般都是自放电的
所以不需放电,一般在30分钟内肯定降到36v一下
不过换接触器是还是用绝缘螺丝刀,即使没电也当做有电的情况拆装,毕竟安全第一嘛

网友B:
接触器有放电电阻啊。不过俺们厂以前用过,现在都不用了。太危险了,着火,爆炸。可控硅的不错,觉安全的。

网友C:
接触器是采用专用的带瞬间限流电阻的接触器,不然很容易损坏主接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容一般都是自放电的
所以不需放电,一般在30分钟内肯定降到36v一下
不过换接触器是还是用绝缘螺丝刀,即使没电也当做有电的情况拆装,毕竟安全第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