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书上所得由二极管组成的AND电路是将二极管VD1,VD2的阴极分别与输入端子I1及I2并列连接;阳极作为输出端子的连接电路。 二极管组成的AND电路;只有输入端子I1及I2的电压均接Ec(1信号)时;二极管VD1,VD2均导通;输入侧无电路流过;输出端子O处会产生Ec(1信号)的电压。 按图分析;不论是I1还是I2随便一个有电流流过;输出端子O都已经有电流流过;但书上说要I1,I2两个同时有电流流过;输出端子O才有输出。本人非电气专业 不过对电气感兴趣;想学习PLC 对书上的图想不明白;请各位老师指点.
请问怎样发图片?? 怎么上传了的附件没显示的??

网友A:
上传了附件没显示,可再试一次,并看文件格式是否符合,操作是否适当。

网友B:
有点混乱.
应该是都接Ec,则均截至,无电流,才能得到输出1.
如果任何一个输入低电位,那么将导通,输出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低电位为逻辑0.这个导通的是有电流.
我觉得,分析逻辑电路,不用太关心电流,关心电压(电位)就行了.
如果要关心电流,也要分清楚电流是通过什么元件.如果是二极管三极管导通,有电流,那电压反而是低;如果是电阻,有电流,电压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