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用万用表测模块的方式测R,S,T,阻值正常无短接现象,刹车场效应管没有说是击穿,也是正常的,插上电没有带负载运行,刚上电烧整流桥

网友A:
有短路或是潮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或是潮湿
有可能

网友C:
很正常现象

网友D:
放在仓库里多久了这个变频器?

网友E(2013-04-01):
重点查滤波电容和软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