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ClO2投加量控制:系统控制需要严格控制加入反应器里的ClO2的浓度,能够使水充分的消毒,又不会太多形成二次污染,所以对氯气的控制精度要求极高。
具体方法是ClO2的投加量根据待消毒水流量和单位投加量计算,尔后,感测器将水中的余氯量反馈到控制器(PLC),将余氯量与设定值(目标值)进行比较并根据二者的差值确定单位投加量的纠正的速度和幅度,计算出新的单位投加量,从而将投加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 水流量×ClO2单位投加量→计量泵的输出频率
◆ 余氯高于设定值(即目标值)后,减小单位投加量,减小量由差值大小控制。
◆ 余氯低于设定值(即目标值)后,增大单位投加量,增大量由差值大小控制。
◆ 检测到的流量信号,经延时后参与运算,延时长短在0~150分钟内可设,经运算后得到控制泵的频率(即控制投加ClO2的量)
◆ 输出控制计量泵的频率计算公式
   能帮忙写个样板程序不   O(∩_∩)O谢谢啊  邮箱zelinxx@qq.com

网友A:
初学者,帮你顶顶。
这个问题好像是需要PID来实现吧?看着与书上控制阀门开关度的有些类似

网友B:
不是什么都可以找人写程序的。

网友C:
这种问题 估计不会有人给你写的 当然除非有偿 而且有偿也不见得会有人帮你 什么都是求大神帮忙写个样板程序,后面就是邮箱了,你认为会有人给你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