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故障就是启动后交流接触器吸合时控制回路电源跳闸。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故障就是启动后交流接触器吸合时控制回路电源跳闸。
控制回路跳闸、还是主回路跳闸?

楼主:
想用EPLAN画个控制回路图,发现一些元件的部件难得找,还得下载

想说说我是怎么做的吧,电气主管让我去处理的时候说他估计是软起动器的问题,但是我想应该不是,因为接触器吸合之前没有跳闸,接触器吸合就跳了,我就怀疑接触器线圈是不是短路了,测量电阻比别的小一点点,560欧姆,别的同型号接触器620欧姆左右,于是就拆了,再和新的比较,阻值是一样的,我就感觉到不是接触器线圈的问题了,于是把软启动也换了,我在接线的时候检查有没有接错,发现线圈上还接了一根线,是去指示灯的,但是我测量指示灯没有测出问题,我想起我在试机的时候那个指示灯好亮的闪了一下,那个指示灯是氖泡的,应该很暗的,拆下那个氖泡仔细看,果然有烧的痕迹。
本来几分钟的事情搞了半个小时。

楼主:
控制回路电源跳闸

网友A:
呵呵,这故障,没有类似经验,是不好找;
谢楼主介绍!

网友B:
没看明白,就是因为指示灯烧坏短路导致电流过大,使控制回路跳闸???

网友C:
上次这个帖子进来一次,没整明白,撤了
这次进来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D:
能上片片吗?

网友E:
你的意思是因为氖泡烧短路了??难道氖泡没有接限流电阻吗??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因为氖泡烧短路了??难道氖泡没有接限流电阻吗??不可思议??

不像是氖泡内部短路,氖泡好像是气体放电,短路的可能性应该没有

但是氖泡外部有烧穿的痕迹,应该是氖泡外部有东西短路了,我仔细看又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反正换了一个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但是我还是确定是这个里面短路了,因为我回想起试车的时候,哪个地方有光闪了一下,应该就是指示灯,指示灯正常时很暗的。

楼主:
我还碰到过一次类似的问题,不过那个设备要复杂些,什么变频器,PLC,触摸屏、编码器 传感器,液压、气动都有。

故障现象也是电源开启没事,电机启动初期没事,隔一段时间就都停了,检查哪里都没跳闸,再开又是一样的。

那次没有走弯路,我很快就想到走到那一步有个指示灯应该亮,断开那个指示灯就好了。

网友A:
   那个氖泡可以测量一下,看看两极间短路没有;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外部的原因。
   指示灯氖泡短路的情况没遇到过,但低压电笔氖管两极相碰的,以前见到过——是人家换下来的,但没问是使用过损坏的、还是原来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氖泡可以测量一下,看看两极间短路没有;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外部的原因。
    指示灯氖泡短路的情况没遇到过,但低压电笔氖管两极相碰的,以前见到过——是人家换下来的,但没问是使用过损坏的、还是原来就是坏的。

测了,没有短路,用万用表测的也不算数啊,只能说低压下没有短路。

网友F:
学习下,细微处往往难以发现.

网友G:
现在的设备都是LED指示灯了。像那种乃泡的还真没见过。不过学习了

网友H:
长见识啦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这也没见二次控制回路啊,难道是启动压降太大,欠压保护?

网友J:
    应该有限流电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氖泡可以测量一下,看看两极间短路没有;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外部的原因。
    指示灯氖泡短路的情况没遇到过,但低压电笔氖管两极相碰的,以前见到过——是人家换下来的,但没问是使用过损坏的、还是原来就是坏的。

测了,没有短路,用万用表测的也不算数啊,只能说低压下没有短路。
请问楼主,低压下没有短路,是说高压下可能短路吗?可以说的清楚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氖泡可以测量一下,看看两极间短路没有;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外部的原因。
     指示灯氖泡短路的情况没遇到过,但低压电笔氖管两极相碰的,以前见到过——是人家换下来的,但没问是使用过损坏的、还是原来就是坏的。

测了,没有短路,用万用表测的也不算数啊,只能说低压下没有短路。
 请问楼主,低压下没有短路,是说高压下可能短路吗?可以说的清楚点吗?

这个不是此帖的主题, 在实际工作中,用万用表测量是否短路只能作为初步判断

网友K:
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因为指示灯短路引起的,指示灯短路真有可能,有的指示灯烧掉是断路,有的是短路。因为指示灯里面是个电路,有电容,限流电阻组成的小电路板。我有一次就是另外还烧了两个保险

网友L:
现场的事情有时候真的需要经验和细心思考。感谢楼主给咱分享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