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有一西门子s7-200cn(224)PLC,和一触屏组网!现用编程电缆和它连接,始终接不了!电脑上报错:要232电缆和从新组网!是不是和触屏没有接上的愿因?还是要选用专用电缆?(我刚接触plc!没有连上触屏,只用usu-ppi的编程电缆连的!)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是PLC与电脑没联上,还是与屏没连上?

楼主:
是plc和电脑没连上!请指教!谢了

楼主:
还有我那plc是双接口的!

楼主:
和带触屏的plc连接是不是要把屏也接上?程序是在plc里还是在触屏里?

网友A:
USB-PPI不是原装的话,是要先转成COM口的,驱动装后看一下是COM几,然后在S7-200软件内选相同的COM口;

网友B:
双通讯口 P0口默认是是PPi协议,P1口默认不是PPI协议,你要和电脑连接,需要拔掉触摸屏的线,然后用这个口和你的电脑连接,这样就可以上下载了,如果还不行就将模式开关搬到stop模式。

楼主:
谢了各位大侠!问题以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C:
可以用485进行通信。我试过了可以连上的